[求助]Acer Aspire 2420筆電抓不到光碟機

楼主(2011-03-13):
接手後第一次開機光碟機還正常
重新開機後光碟機就沒動作.指示燈也不亮.無法退出.連BIOS裡都看不到
不知是筆電壞還是光碟機壞,手邊也沒有筆電的光碟機可以測
有沒有高雄的站友有相容的筆電光碟機可以幫忙測試一下
我可以拿筆電過去測試.謝謝:)

网友:
如果只是要重灌
用外接的就好了
如果是想修好光碟機,算我沒說
因為我不會修光碟機n_136|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e大
問題是不知是筆電壞還是光碟機壞
光碟機壞換新就好了
筆電壞就只好買外接光碟機了

网友:
回復  e0982296321
回e大
問題是不知是筆電壞還是光碟機壞
光碟機壞換新就好了
筆電壞就只好買外接光碟機 ...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這樣測的
接外接光碟機如果可以用,那就代表內建的光碟機掛了
連外接的都不能用,那就是主板有問題了
個人淺見~~~有錯請指正

楼主:
我都是這樣測的
接外接光碟機如果可以用,那就代表內建的光碟機掛了
連外接的都不能用,那就是主板有問題 ...
引用 网友A:

呵呵..感謝啦!
看來還是只能靠自己了

网友:
這應該是光碟機故障或沒裝好如果是主板故障那硬碟也應該抓不到

楼主:
還好光碟機沒買下去
搞了半天.修改bios就可以了.真是大頭n_081|
還是感謝大家的幫忙n_109|

网友:
看看光碟機與基板連接的排線有無接觸不良先....

甚至IDE介面故障.....用NB光碟機轉標準IDE轉接頭
轉接後測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