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US KBS-MX不跑碼

楼主(2011-03-13):
請問各位大大,我有一張ASUS KBS-MX的主機板,開機後偵錯卡都顯示00不跑碼,感覺CPU沒有動作,用手摸CPU散熱片都沒有溫度,不過北橋南僑則都有溫度

這是我量測CPU旁MOS(MOS編號都是70T03)的電壓

Reset有亮,按下重置會閃一下
請各位大大幫我看一下這些MOS的電壓正不正確,謝謝

网友:
Vcore有出來了!
C也有了,R也達到了,那麼BIOS檢查有無被選中喔!

网友:
除錯卡上有frame跟irdy燈號
不過....FRAME那個是有亮還是CLK的光影?

CR2032可以先拔掉放電試試

楼主:
除錯卡上的frame恆亮,irdy燈號沒亮。
CR2032有拿掉好幾天。

网友:
大大好
請問cpu的PG與復位信號有嗎?

楼主:
復位信號有,請問cpu的PG要如何測得。

网友:
請問你有買測試的治具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指的是假負載嗎?

网友:
是的用假負載測量一下CPU上是否有PG與復位信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沒有買假負載...

网友:
不會是跟我上次那片915一樣... 結果是CPU座空焊... - -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開機時試著壓壓CPU看會不會跑碼吧........

    沒有治具時也只能這樣了.

    不過....樓主提到說CPU風扇不會轉是有點........

网友:
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玩維修必需先投資才有收穫

楼主:
回复 网友C:

    CPU風扇會轉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會轉也是有空焊的可能
還是先購買工具再試試吧

网友:
像電車大說的, 先用力壓實CPU風扇再開機, 看會否跑碼吧...
若會跑就是CPU庭空焊了....

上次我修的那片915也是這樣, 玩了偶很久的說.....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回答,那如果是CPU座空焊
要買那些工具來修。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銀子的話, 當然是BGA返修台了.... (這個.... 偶買不起....)
再不然, 當然就是熱得槍了.... (這個現在便宜多了....)

再實在是沒銀子的話.... 就用 "高級電吹風"....
可以參看我這編: http://bbs.pigoo.com/thread-26486-1-1.html

但都覺得貴的話, 我想最便宜的方法, 還是找壇子裡的大大送修去....

楼主:
看來我也要去敗一只熱風槍了。

网友:
熱風槍現在便宜了
對岸那種858d/878d,其實維修夠用了
一台不到2000元
論壇很多人在用

至於BGA部份...我還是沒能力處理
客戶非處理不可的話...找有專業返修台的金大吧

楼主:
昨晚已經上網拍,買了一台熱風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