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ELSA FX732TX AGP顯示卡 D-sub無畫面

楼主(2011-03-13):
小弟是初學著,最近發現這個版很高興,學到很多!!!謝謝熱心的大家~~~
小弟有一張舊卡是 FX5600XT的,接DVI有畫面,但接D-sub就沒畫面...
想請問大大,應該是哪裡的零件壞了,小弟把圖拍下來了,想來練練功夫~謝謝!!

网友:
從故障接口往回測打阻值1.2.3角基本上是75歐姆其他腳位請搜索

楼主:
從故障接口往回測打阻值1.2.3角基本上是75歐姆其他腳位請搜索
引用 网友A:

    感謝回復,看來小弟先備知識太少,要好好自我努力...因為都聽不懂大大的話~~~
請問大大有什麼基本技術手冊可以找來看的,或是書本適合初學者的,謝謝!!!

网友:
1        Video-Red
2        Video-Green
3        Video-Blue
4        GND
5        Self-Test
6        GND-R
7        GND-G
8        GND-B
9        DDC +5V
10        GND
11        GND
12        DDC data
13        H-sync
14        V-sync
15        DDC clock

往回查吧.....

网友:
先檢查有無掉零件,因撞擊 裂掉的

楼主:
先檢查有無掉零件,因撞擊 裂掉的
引用 网友B:

    沒有ㄝ~~~

楼主:
先檢查有無掉零件,因撞擊 裂掉的
引用 网友B:

    正當我要放棄的時候,我把展碁國際保證卡撕下,發現真有一顆零件掉落,我把它拍下來...問問這是甚麼零件?若從其他顯示卡取一顆看起來很像的,焊上去會不會有問題?有沒有方向性? 謝謝!!
我真的很激動有修好的機會...雖然不是很好的AGP卡...

网友:
喔.... 不知道這位置上的是電容, 電阻還是電感的掉件??

不過無論是以上三種那種都好, 都是沒有極性的....

楼主:
喔.... 不知道這位置上的是電容, 電阻還是電感的掉件??

不過無論是以上三種那種都好, 都是沒有極性的.... ...
引用 网友C:

    我猜應該是跟隔壁那顆一樣...你知道隔壁那顆叫甚麼嗎?謝謝!!!

网友:
喔~~那個住隔壁的鄰居名叫"SMD電容",當然..你也可以稱呼它"貼片電容"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在別片顯卡拆下看起來很像的SMD電容,焊上去了
結果不行~~~

网友:
那就要請手上有這張卡的大大幫幫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看板子還有其他顏色的小零件,一樣大小但是是黑色的...
我就在別張顯卡上找看看有沒有,結果一樣大小的沒有,但是有大一點點的,
一時衝動就給他死馬當活馬醫,焊上去...
結果可以了ㄝ~~~開機D-sub有了畫面,進windows也OK...
亂搞一通居然OK...
小弟很好奇,這黑色的零件是甚麼呢?
不一樣大小的零件會不會對顯卡有損傷呢???
謝謝!!!

网友:
呵呵~~~竟然被你誤打誤撞修好了....那黑色的零件應該是貼片電感,在不通電的情況下,
用電表BB檔量零件兩端會出現"bb"聲(短路).....為正常, 反之則為零件故障.

楼主:
呵呵~~~竟然被你誤打誤撞修好了....那黑色的零件應該是貼片電感,在不通電的情況下,
用電表BB檔量零件兩端會 ...
引用 网友D:

    感謝你的支持讓我有勇氣去嘗試...那我焊上去這顆大了一點,會不會有規格的問題?

网友:
手工焊接小零件,剛開始會"皮皮挫"的...拿不要的板子多練習就熟了.沒正常的板子能比對, 也不確定
規格合不合...........先試用看看,或是再找小一點的.

网友:
恭喜

還好有發現貼紙背後的異像

楼主(2011-07-14):
雖然被我誤打誤撞修好了,但是我發現看影片時經常左上角畫面經常跳動...甚至在win7系統有時也會出現...但是我的廢板都找不到更小的電感了...直到昨天一台資源回收車經過我家,我馬上衝下去,和她借了一塊壞掉的顯卡,找到一樣大小的電感,焊上去之後,就再也沒出現這畫面跳動的現象了~~~算是真正完修了...真是感謝回收的阿姨...

网友(2012-09-22):
引用 楼主:
雖然被我誤打誤撞修好了,但是我發現看影片時經常左上角畫面經常跳動...甚至在win7系統有時也會出現...但是 ...

您好,感謝您分享成功的維修心得,由於您使用的圖片使用外部連結已失效,為了維持文章的完整性,請您再次將圖片上傳到論壇的空間,如果需要協助,請告知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