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求助]手邊有Hi-Lo ALL-11 LAB2的網友能幫幫忙看看內部機板零件

楼主(2011-03-13):
手邊 Hi-Lo ALL-11 LAB2 燒錄器送電有燒焦味,之後無法執行 Diagnostic
打開機板發現照片中的位置疑似有缺件的情況
如下面各圖

圖1 中央   D2 位置

圖2 中央   C18 位置

圖3 右下   U23位置

請求手邊有Hi-Lo ALL-11 LAB2 的網友可否代為看一下
該位置上是否有零件及零件上的代號,請求各位有同款燒錄器的網友幫幫忙

ps:圖1中的 C25 10uf/15V 鉭質電容,因為送電燒掉所以給取下了....

* 圖片要怎樣才可上傳呢?

网友:
積分10分就可以貼圖了!
多爬文、多回文,很快就會10分了!

网友:
我手邊的只有 Hi-Lo ALL-11 LAB,
因沒有USB介面所以和LAB2的可能不一樣
不過也能使用P2版的軟體
但要解決的應該是 燒錄器送電有燒焦味 這個問題吧
記得即使沒有ADP也應能執行 Diagnostic
應該是電路里有東西已損毀,才不能執行Diagnostic
先試試程式里有個WICTEST看是否能執行
以前打開過,記得也有缺件,
而有沒有缺件並不會影响使用功能,就算把缺件補上去也不會改變什麼

楼主:
我的 LAB2 也沒USB功能. 好不容易終於讓我累積10分,明早把圖都給貼上去
機板上只有一顆钽電容,原先的規格是 10uf/10v, 後已改換成 10uf/25v 的钽電容,實測電壓竟然有15v左右,難怪會燒掉...我的疑問是原來的電壓真是15v嗎? 還是已經故障所以才有這樣的電壓 ?

在換钽電容時可能是電源未關,竟然將下方3顆SMD DAC0800不小心給燒了
真是讓我一陣心痛,看來又得多花銀子換零件  嗚~~~~

可否請 legion 大您在送電中量一下C25 10uf钽質電容的電壓,一定要注意小心的測量哦!
麻煩您

以下補上前面提問的圖面,感謝 legion 大的說明,這機器買來原是故障機,
所有怕有維修缺件等問題,故而提問

圖1 中央   D2 位置
圖2 中央   C18 位置
圖3 右下   U23位置
圖4  機板 正面圖
圖5  機板 背面圖
圖6  移除的DAC0800 位置
圖7  C25 位置 圖中 黃色凸起的鋰電容

网友:
在換钽電容時可能是電源未關,竟然將下方3顆SMD DAC0800不小心給燒了
引用 网友A:

   電沒關就換電容........

网友:
和你的版本確實不太一樣,
我的是1997-C版的,你的是2000-A版的
不過缺少的部份應沒有關係,
主結構上量了一下,共有幾種電源,
在一些只有10V耐壓的部份量出的都是5V電壓值
所以 10uf/10v應該是跑5V的電壓才對,
請先檢查電源板送過來的電源那個4P接頭,應是5V和12V兩組電源
然後上面有3棵34063作電源轉換用的
輸出的電源有-15V,+20V,+30V
所以在燒錄座沒上時先把基本電源先搞定吧
至少+5V,+12V,+8V,+20V,+30V,-15V這些先出來吧.
至於那棵大的沒焊上的應該是27C512,被SMD的元件替代了吧,
連週遭的零件都沒有焊過,所以是沒用的.

楼主:
由於資料上的不足,只能靠自己多多努力...花了點時間把 C25 附近 及相連 U7,34063 線路都給畫下來看,發現 U7設計成一個負電壓源,還有上方線圈旁的 U5,U6 分別是 79L12,79L05 這是用負電壓 Regulator,尤其是79L12的存在,讓我十分肯定,原先故障的C25明顯因電壓規格不足才燒毀,U7應是-15V的電壓源,當裝回 U7,C25 後 U5,U6開始有 -5V-12V的電壓產生

在肯定這個問題後,再來就要設法裝回原先燒毀的 DAC0800,那就先去找元件後再驗證機板後續的維修

网友:
基本上只要4P的+5V來源沒問題的話,
那麼主要的MCU端應該就不會燒掉
只要MCU端沒問題,那就還有機會修好
剩下的就是花時間去慢慢修好
ALL-11目前該公司公告里還有在維修
不過單價還是相當高,目前在網路上有看過
ALL-11的中古品還在10000上下,所以修好算賺到
修不好也只有認了吧,不然就殘殘花下去升級上ALL-100也相當不錯

楼主:
從4P來的+5V+12V是正常的,而且I/O地址測試也是正常的,就是Diagnostic無法通過...我先試試看,真的不行就只好送回原廠去... 謝謝 legion 大的建議! 謝謝您

楼主:
小弟研究一陣子發現不是小弟能排除的問題,花太多時間也是划不來,於是只好用小朋友的力量,請原廠維修 55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