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XP安裝問題

楼主(2011-03-13):
請問在安裝時,剛進入出現的 第一排英文字"安裝程式正在檢查電腦的硬體結構"就不會動了,用XPE也一樣,但可以執行記憶體檢測沒有問題,量了電壓也都在範圍內,會是甚麼問題?請較高手,謝謝~~

网友:
post過程當機
我會建議裸板測,讓硬體單純化
比較可以抓出問題
記憶體如有兩條以上
也請單一上板交互測試
以上是我的建議,請參考
========================
更正我看錯了,是安裝過程中發生當機
這樣的問題比較難抓
好多的有可能?好難說的
還是建議你把板子取出來
找一套確定是好的硬體
一一交互測試
這樣才好找問題

网友:
會不會是BIOS版本太老導致?
在下沒記錯的話, 早期的PIII板子 (在XP出來前的產品), 在裝XP時會死檔的很難看 (裝不了), 是因為BIOS的問題, 更新為XP之後出的BIOS就米事了.
另外後來的P4級還以後的板子, 在裝了新的CPU後偶爾也會有這問題出現, 也是更新BIOS就解決啦....

板大沒說是什麼板子, 一時也很難說清, 就像happy大說的, 用對換的方式先查看到底是板子的問題, 還是其他硬體引起的比較好

网友:
如果是IDE的硬碟,要記得跳JUMP,最近也才遇到此問題,最後是JUMP的問題n_072|

网友:
通常 為 了排除問題  建議  先把主機板 拿出來裸測  才會比較好抓問題 點

裸測 要小心  多試幾次就會 熟練了  ^^
有些時候 你裸測  會發現 沒有問題點     裝回 機殼 問題就會跑出來 = =   你先試試看吧

楼主:
哇,謝謝大家,我會試看看,我是裸測,沒有裝機殼,可能真的是BIOS的問題,硬碟Jump有跳,我是看看再回報給大家,謝,敬大家一杯~~

网友:
阿威大有XPE的話,也可以嘗試不要接硬碟,單純接光碟機看能不能開進XP畫面

另一個可以試的方法是......用別的光碟機試看看

我有遇過一台機子,裝上BENQ DVD光碟機,一開進XP畫面,偵測到新硬體後就死當

楼主:
跟大家報告一下,這片板子是ASUS的P4S800-MX,CPU是P4-2.8G/1M/533,溫度正常46度,記憶體DDR400/512M,裸測,BIOS由原來的1008更新到官網的1011C,沒有裝任何東西,只有接光碟機,我試過以下,A電源供應,用POWER SUPPLY TESTER測過沒有問題,換過一顆電源,用電表量各電壓都正常,PTi8測電壓正常,結果無效,B換台光碟,無效,C換CPU測,無效,D換一堆記憶體(MEMTEST-OK),無效,E,用PTi8去POST,都正常,最後顯示FF安裝系統!我是裝XPE,就算用正常的XP安裝光碟一樣停在第一個畫面
不知道該怎麼辦??

网友:
除了用裸測以外 , 建議進 bios 先把有關 usb 所有的功能關閉 , 再安裝 XP  作業系統  !!

我是有遇過這樣的情形 !! 裝完作業系統後再 開啟 usb 的功能 !!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議仔細檢查一下CPU針腳,跟換一顆硬碟看看

网友:
回覆10# 士官長

士官長大深造回來了耶!

网友:
這個我有遇過,都是硬碟問題比較多,可以先不要接硬碟,看安裝XP能不能跑到選擇硬碟的畫面

楼主:
我把USB關掉無用,換安裝光碟的版本也都沒用(HOME SP2&SP3/PRO),最後怪的是,Win7可以正常安裝,怎會有這樣的事,裝完win7後再裝xp,就是一樣停在第一個畫面,沒有死當,鍵盤燈可以切換,想說丟久一點,已經15分鐘一樣停在那,另一個問題,到底PTi8這個除錯卡顯示正常,真的可靠嗎?
換硬碟,cpu都沒用,這些東西在別的機板都OK,我看是基板壞了吧,只能這麼想了,但不知道是甚麼原因罷了,昏倒

网友:
在別台做一個XP,然後ghost過去,看會不會擋住?
BIOS用default跑看看囉!

楼主:
BIOS用default試過,連可以關的都關了,看來我試看看GHOST,再回來報告

网友:
回覆 士官長

士官長大深造回來了耶!
引用 网友A:

????深造????好深的用詞唷^^

网友:
回复 楼主:
聽您說W-7就OK,XP就有這問題,建議您的XP重新燒一片,或者換一片,或者改另一版的XP試驗看看,但是請您先將硬碟做一下SPFDISK

网友:
回覆 16# 士官長

呵呵!是啊!看過年後,士官長大好像比較忙碌了,最近有去聊天室了,都看不到士官長大您在那。

楼主:
各位老師傅,我試過了以上的任何方法,就是不行,今天用EVEREST測了一下(因為它可以裝Win7),有個數值怪怪的,就是在感應器裡,有個電壓,VBAT電池那一項只有0.14V,我把水銀電池拆下用電表量卻有3V,有可能是那一部分壞了嗎?不知如何下手??可以從基板用電表確認一下那個值嗎?要量哪裡?再不行,把它當壞的丟了!!謝謝大家啦~~

网友:
Everest看到的感測器數值不能盡信.....我試過蠻多板子它都檢測電壓值錯誤.....

要看, 最好在BIOS裡面重覆看一次

网友:
看起來問題很複雜

如果有一套備用零件

一個一個換

應該能把範圍再縮小

楼主:
我把同樣的東西裝在別的板上,都OK了,所以我放棄那塊板子,昨天另一塊板子用除錯卡測,結果出現25代碼錯誤,指出是內存的問題,但我裝完XP候用很多軟體掃,記憶體都沒問題,經過燒機也都OK,所以心裡覺得,除錯卡也不一定準,那塊板子,我放棄了,有需要的人,可以來淡水,送給人研究,免費,但告訴我結果問題是甚麼就好~~

网友:
我有碰過無法裝XP的問題...

搞了老半天..也是什麼東西都換了...
最後是安裝程式的問題...(網路抓的XP Sp2)
換了一片xp安裝就行了
真是氣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大家報告一下,這片板子是ASUS的P4S800-MX,CPU是P4-2.8G/1M/533,溫度正常46度,記憶體DDR400/512M,裸測,BIO ...

我可以藉此問一下,PTi 8 電壓監測 ,如果今天PSU有爆電容 或是 送電不穩定,也會當作正常顯示嗎?
os:因為沒有示波器可以看真正輸出波形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近正缺一片能上800FSB的主板,能讓小弟試試嗎!?謝謝.

网友:
我遇到的是已成安裝,但會不定時的當機,沒有藍底白字,就是死當。猜是整合橋已有問題,送往加護病房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