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新格液晶(LT-32H)....高壓版..零件

楼主(2011-03-13):
快被這台搞死了.....在客戶家確定有問題...有時背光不亮...帶回家後連開3天居然都好好的.....這台是雙擊式高壓版...左右兩邊各一塊型號是(4H.V2118.001 /D2)左邊高壓M版是主要控制背光右邊為S板為副版.....M板上有PWM控制IC(OZ9925GN)16腳....查遍網上資料只有(OZ992)28腳的....請問哪位前輩有這顆PWM的資料煩請告知....小弟感激不盡....
PWM   (OZ9925GN)

PWM..(OZ9925GN)

PWM..(OZ9925GN)

補好圖了....

网友:
拍張照片出來看看吧!
搞不好是跟順興大上次修的那台一樣的!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26597&highlight=vito
參考看看唄

网友:
不知道跟OZ9925有沒有一樣.參考看看:)
http://www.go-gddq.com/html/s225/2010-09/509868.htm
http://www.go-gddq.com/html/s225/2010-09/509868p2.htm
http://www.go-gddq.com/wzy/gd_dzyj.asp?id=509868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m大的幫忙.....真感激....至少有點頭敘...真是愛屬你了...

网友:
遇到它~~~只有被整死的份.....
因為~~我跟coreylin 兩人被整各半死....
好奇大..在旁邊很好奇的看~~~~怎麼修~~~~

网友:
和OZ9925是一樣的
英語哇跨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你喔.....目前帶料中....等材料到...換換看...希望有機會來完修...

网友:
回复 楼主:
給你一個建議:不要等料(那不會是PWM IC的問題)
                  從附屬的元件著手(電阻&電容).
另一個觀念:INVERTER會當機跟燈箱的最高亮度有關&保護迴路(過壓與過流)
               當PWM IC會異常.試問MOS FET(會不掛點嗎?)

楼主:
感謝小張老師提醒......另請教在測量周邊零件時有發現PWM第15腳延伸出去有串聯兩科貼片容用表測量發現有短路現象(那時已經問題出現...拔電測的)當電容拆起後(電容確定是好的)線路上還是短路現象...沿線查過去都無異狀..只剩PWM這顆..IC拆起短路現象也沒了....小弟技窮....才會懷疑是PWM可能有問題....還是麻煩小張老師明示一下......(15腳        ENA        使能端。此脚电压大于2V时,电路启动(类似于ON/OFF控制端)不撩解此腳位的意思...煩請不吝提示....感謝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真的不知道*ENA*是何種咚咚
我自己想的不對不要罵我*26個字母我都認識.連再一起我就不知道了*

再PWM迴路上有一隻腳位叫軟啟動(延遲啟動).
有點類似充電.須到達某個程度它才會動作****為了保護末端*輸出放大元件

題外話:叫老師不敢當(混口飯吃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B:

ENA 是否為ENABLE (啟動) 我先前也是開機OK5分鐘後燈息掉,後來是高壓變壓器接點重焊後OK, ON/OFF 加電壓 3.3~5V 亮度DIM 可以接地 試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管脚功能说明:
VREF:5V 基准电压输出端,当ENA 脚电压为高电平时,VREF 输出5V 电压,否则没有输出;VIN:芯片供电输入端,目前采用12V 供电。芯片本身有欠压保护功能,当供电低于8.5V 时芯片会不工作,当供电恢复到9.9V 以上时芯片重新启动;
NDR2:驱动信号输出端;
PGND:功率地;
NDR1:驱动信号输出端,与NDR2 输出信号相位相差180 度;
AGND:小信号地;
RT_CT:工作频率定时电阻和电容管脚,决定芯片启动和正常工作的工作频率。正常工作波形为幅值2V 左右的三角波;
LRT_LCT:PWM 调光频率定时电阻和电容管脚,正常工作波形为幅值1.5V的三角波;
DIM:调光控制输入端,如果该管脚的电压低于1.5V,芯片输出会进入PWM 调光模式,背光进入节能模式;
VSEN:灯管电压检测输入端,该管脚的电压大于OVT 管脚的电压作,芯片会锁死,背光不亮;
OVT:过压阀值输入端;
TIMR:关断定时电容管脚,正常工作为低电平。当芯片检测到错误时,该管脚的电容会被充电,如果电压达到3V 时错误仍然没有撤销,芯片将进入锁死状态;
SST_CMP:软起和增益补偿电容端,正常工作时为1.5V 左右的电压;
ISEN:灯管电流检测输入端;
ENA:控制有效输入端,当该脚为高电平时,芯片有效,能正常工作,否则芯片处于休眠状态。该信号由主板产生;
VLS:芯片工作电压欠压检测端,当该管脚电压低于1.43V 时芯片关断,电压恢复到1.5V 以上时,芯片恢复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太客氣了.....這兩天一直找資料想解決這台的問題....說真的對於液晶系列換換板子還可以要像小張老師一樣哪摸熟練可以解決問題..功力還差的遠...還在努力中...像我剛好卡在新舊交替世代技術的人..一直頭很痛...除了這裏工作壓力根本跑不開...不然超想去上你的課程...希望能為將來多做點準備...畢竟時代變化那摸快..我這根本找不到可以暫時代為接手的人...(唉....現在的年輕人很多都是在混日子)..感謝你的明示...我在努力看看...不然也只有換板一途....(準備在來雷蠶...通通掃一遍..用土法煉鋼)..無倫如何..誠心再次感謝你...助你生意興隆...

网友:
回復  小張

    你太客氣了.....這兩天一直找資料想解決這台的問題....說真的對於液晶系列換換板子還可 ...
引用 楼主:

    式子!我也好想去!只是!桃園好遠喔!

网友:
回复 网友C:

    桃園你坐高鐵去阿不過不敷成本,可以請張大考慮遠端視訊教學這樣報名的人應該很多,這兩天感冒有比較好明天拆哪台26吋看看屏線是不是一樣

楼主:
回复 网友C:

    阿不然你帶大腸麵線羹去...我帶黑糖糕一起去上課....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卻要坐漁船或小飛機去更慘

网友:
回复 楼主:
抱歉:猜錯了.那隻腳位確定是on/off(我很久沒玩高壓版了)<我修機器不看線路圖>

另外你說要土法煉鋼**勸你不要做這個動作**
因為就算你把全部零件都更新.狀況還是一樣(元件有誤差值)
這就是修不好的原因(1顆誤差沒關係......那3顆呢?.....就很難看了)

首先你需確定是.哪邊保護啟動<過壓*過流*頻率(燈箱最高亮度)>

當確定後在下手.當然方式有很多種(我有我的方式........)
就以s大之前講的那塊(日立37吋高壓板)........(動一隻電阻就可以了.....但代價是..6個小時)
你要夠了解.pwm迴路控制.<設計模式>你就能解決

网友:
....跟我一樣~~直接換公板不就把問題解決了~~
再查下去~~~你絕對會頭上一把火....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小張老師....感謝你提示....看到你回覆...來不及了...我已經雷下去了........不過也有點小收穫...發現兩顆雙mos管異常P2804ND5G....因為已經都不亮了....正在考慮到底在跟他玩下去還是改版算了....只是還真的有哪摸些不甘心...(客戶也想打算換新機(日系原裝的)這台打算送給我玩)他對韓製...國產的產品沒信心了..他不久前才剛丟掉一台52吋液晶內投的電視,幸好不是我賣的..看沒多久..這樣這台我就可以慢慢來練功..再次感謝你...百忙之中..不吝提示....

楼主:
回复 网友E:

    已經....燒全身了....不過(被我老婆滅完火了n_092|)所以..災情比較輕微....只是好幾隻無力....

楼主:
回复 网友F:

    謝謝你....我還會跟他奮戰....這資料有幫助....感謝

网友:
回復  shunxing

    已經....燒全身了....不過(被我老婆滅完火了)所以..災情比較輕微....只是好 ...
引用 楼主:

    好在....沒有太多人關注....
要不然...你就一把火~~~一發不可收拾了~~~哈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引脚        符号        功能
1        VREF        内部5V基准基准电压输出 (当15脚为高电平时, 1脚为5V)
2        V1N        VCC 12V 供电输入端
3        NDR2        激励信号2输出端
4        PGND        激励输出部分接地端
5        NDR1        激励信号1输出端
6        AGND        小信号部分接地端
7        RT_CT        振荡器频率设定,外接定时电阻和电容,此脚波形为幅值2V的三角波
8        LRT_LCT        PWM调光频率设定,外接定时电阻和电容,此脚波形为幅值1.5V的三角波
9        DIM        亮度控制输入端,如果该脚电压低于1.5V,则芯片输出进入PWM调光模式
10        VSEN        灯管电压检测输入端,该管脚的电压大于11脚(OVT)电压时,芯片会锁死,背光不亮
11        OVT        过压阈值设定输入端
12        TIMR        延迟保护时间设定端。出现故障时,此脚电压逐步上升;达到3V时,内部保护电路启动控制,关闭激励输出
13        SST_COM        软启动时间设定端
14        ISEN        灯管电流检测输入端
15        ENA        使能端。此脚电压大于2V时,电路启动(类似于ON/OFF控制端)
16        VLS        VCC欠压保护检测输入端。此脚接VCC分压电路,其电压低于1.43V时,保护电路停止工作;高于1.5V时,保护电路开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