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5B Deluxe 開機幾秒就關機

楼主(2011-03-14):
短接綠線和黑線可開機
用假負載測出復位電壓只有0.248V
核心電壓只有0.621V
VTT有1.2V
PG 電壓0V
紫線有電壓
12V有 電壓
REST LED長亮
FRAM LED冇亮
開機腳為3.4V
我應從何入手呢
請大大幫忙

网友:
個人感覺還是VCORE供電的問題, 好好查一下它的MOSFET和電容吧...

P5B (沒DELUXE) 偶自己也有一片修過.... 沒記錯的話, 供電沒短路的話, 它是不會自動斷電的...
所以偶還是覺得板子有供電部份有短路, 所以才導致自動斷電.

网友:
回复 网友A:

依據 PCR 的原理, 你的 PG 都不正常的, 建議先從主板電源檢查起..

像你的 VCore ..

所以先檢查 CPU 附近的供電電路, 像是 MOS、PWM .. 等

可能的話, 把 CPU 的上下 U 電壓量一下, PO 出來..

THKS..

楼主:
個人感覺還是VCORE供電的問題, 好好查一下它的MOSFET和電容吧...

P5B (沒DELUXE) 偶自己也有一片修過....  ...
引用 网友B:

好的我再查一查啦
但如果壞了mosfet在香港買不到........

网友:
好的我再查一查啦
但如果壞了mosfet在香港買不到........
引用 网友A:

    偶也在香港, 若果你真的是MOSFET掛了的話, 少量的我可以賣給你.... (不過只能是代用管了, 你給偶型號, 偶幫你查我手上那顆可以給你代換吧).

不過你還是先確認到底是否MOSFET掛了吧.... 除了MOSFET外, 電源管理IC也有掛的可能 (不過比MOSFET掛的機率低).

若你的板子先前是電容爆過漿的, 那MOSFET/電源IC的損壞可能性會比較高.

PS: 上次我修的那片P5B是PCI-E供電MOSFET掛了, 不過掛那邊不會導致VCORE不正常, 所以你還是重點查VCORE供電先吧.

网友:
好的我再查一查啦
但如果壞了mosfet在香港買不到........
引用 网友A:

上掏寶網買......!!

网友A:
上掏寶網買......!!
引用 网友C:

    上Taobao買, 運費去香港比MOSFET本身貴很多... 除非是量大.... 所以狀況許可, 我情可朋友們直接去深圳買比較劃的來.

一來可以見識, 二來也可以自己熟熟門路.... (不過很費時間就是了... 國內人的辦事速率真是....)

网友(2011-04-24):
那在台灣怎辦~~因為MOS都是極少數使用,在台灣(我在台南這邊)幾乎找不到可以買的到MOS的電子材料行~~真的很難買~~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台南 你上論壇詢問就有了阿 Y拍上也有人˙邁阿_~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