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體旁邊這個是什麼零件怎麼換啊....

楼主(2011-03-14):
請問一下,這個是什麼零件,要怎麼換啊
開機的時侯長嗶,有沒有插記憶體都一直嗶
看了一下好像是這個燒毁了,想說換看看
但是都找不到相關的零件名稱
那位大大可以幫幫我,先謝了......

楼主:
拍謝...再補充一下,這個要怎麼換啊.....3Q

网友:
請問一下,這個是什麼零件,要怎麼換啊
開機的時侯長嗶,有沒有插記憶體都一直嗶
看了一下好像是這個燒毁了,想 ...
引用 网友A:

什麼都沒看到...要怎麼換啊

网友:
直接到賣場看比較快吧n_136|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3140591434

网友:
直接拉露天的連結會跑不出圖片的...
我來幫忙一下~

网友:
可參考新手上路區,裡面有許多的教學文章
http://bbs.pigoo.com/thread-15248-1-1.html
http://www.neochen.com/article.asp?id=434

网友:
這 ~5V 電壓 ~給 記憶體 ~要小心 ~CPU 供電  IC 有沒有掛蛋 跟 `+5v的保險

网友:
你居然把記憶體的電壓管理IC給燒了......

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 ... 809/AME/AT9173.html

网友:
這一片 這一顆 很容易燒黑~應該是 通病~.
不然就是死 ~LIS6312

注意一下 ~之前也修過 ~一片 ~也是 9173A
順道注意這些地方 ~

网友:
回复 网友B:
記得有一位女同事,把RAM拔起來沒有關電,後來就聞到臭燒味,看了一下就跟這個一樣n_025|

网友:
怎換?熱風槍烤一下就下來了,問題是其它零件有沒有也打壞呀,
打壞有沒有零件換也是一個大問題一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