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西歐電子琴CTK-560L整流變壓器故障 型號:ADT-9

楼主(2011-03-14):
我有一個卡西歐電子琴CTK-560L整流變壓器故障
型號:ADT-9
輸入: AC 110V 60Hz
輸出: DC 9V 850mA

原本應該輸出 DC 9V但現在輸出DC 14V多,拆開外殼後只有幾個元件,用3用電錶量4個2極體阻值都在0.45左右,電容規格 1000μ 16 V解焊後量測為1050μ左右,懷疑電容有問題,更換新的電容後,一樣輸出DC 14V多,請問變壓器線圈要如何知道是正常還是壞的。

网友:
空載電壓和實際接上負載後量測到的電壓是不同的喔!

楼主:
請問原本應輸出 DC 9V 現在輸出 DC 14V多,這是正常的嗎,因為電子琴目前只要開機就發出尖銳的聲音,鍵盤燈號全亮,所以懷疑是變壓器故障。

网友:
可以先用電表的 AC 檔量里面那個降壓變壓器的次級(二次側) 的 AC 電壓是多少?

网友:
應該不是整流器的問題,接負載之後電壓應該會下降

网友:
別懷疑,早期的變壓器都會有超壓的現象!!

尤其像po文的變壓器都沒穩壓或定電流等線路...

基本上加大電壓只是避免上負載所產生的壓降..

不像現在的交換式的變壓器那樣準確!!

器材維修可用排除法,既然不知是變壓器或主機有問題..
換一個相同電壓的變壓器即可先行判斷!!

一般變壓器會壞,大部份是電源線內斷線比較多....

网友:
嗯, 如果二次側的 AC 電壓是 9V AC, 這個是有效值, 整流濾波後電壓為最大值:

9V X 1.414 = 13V DC(大約值)

所以, 這也是要樓主量一下次級的 AC 電壓的主因.. ^_^

网友:
很多變壓器確實會有這種情形 !!

通常 電子琴內部會有一穩壓裝置 !!

所以這並不是電子琴故障原因 !!

要不然你大可找一合適的電壓測試 !!

問題應該是出在電子琴上 !!

网友:
請問原本應輸出 DC 9V 現在輸出 DC 14V多,這是正常的嗎,因為電子琴目前只要開機就發出尖銳的聲音,鍵盤燈 ...
引用 网友A:

剛剛量了我這台卡西歐的9v變壓器,也是14v多,所以這是正常的,
,可能是電子琴內部的問題。

楼主:
我試過用其他變壓器,開機一樣也會發出尖銳聲燈號全亮,明天買電池測試是否一樣無法開機,謝謝大家的回覆,有進展再跟大家回覆。

网友:
拆電子琴來看是不是有地方短路了(例:二極體)?

楼主:
RE: 卡西歐電子琴CTK-560L故障

我將電子琴拆開照相,基板外觀看不出異常,目前的故障是無論是用變壓器或是電池開機,都會發出高頻刺耳聲並且鍵盤的燈號全亮,完全無法使用,有人有維修過類似的問題嗎,電子琴在屏東有人有意願維修嗎。

電子琴故障1

電子琴故障1

電子琴故障2

電子琴故障2

控制板+電源板+按鍵板

控制板+電源板+按鍵板

控制板+電源板

控制板+電源板

控制板

控制板

電源板1

電源板1

電源板2

電源板2

電源板背面

電源板背面

面板燈號

面板燈號

网友:
看一下電源板輸出到控制板的電壓是否正常..
正常的話,只怕控制IC掛了...
還有按鍵也查一下有沒有問題..

如果是住在屏東市的話,去問一下屏東夜市裡的電統電子材料行,看他們要不要收..

楼主(2011-05-20):
此電子琴放著不管它已經2個月了,昨天把它組裝回去居然恢復正常了,但想不通是什麼原因造成這樣的故障,感謝yoyomay 幫忙測變壓器的電壓,還有其他網友的意見提供。

网友:
其實這種變壓器輸出都不穩,我們教會裡有一台YAMAHA的電子琴,
把輸出接進擴大系統,我老聽到交流聲,把偌大的變壓器拿回家檢修
無論怎麼換整流器和濾波電容,都有雜音,後來我乾脆給他換一個螢幕
用POWER,聲音清清析析一點雜音都沒了,這種桌上型的卡西歐電子琴
主要是他輸入採內負外正的輸入,去找一個12V 1A或2A的電子變壓器,
將輸出插頭改為內負外正,又輕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