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關於高壓變壓器的問題請教

楼主(2011-03-14):
想請教一下4009L可以用來代用4009A嗎?
照片是一片V1448.001 /F的高壓板(只看面板沒破,便宜便宜撿回家,要拆的時候才發現有被拆修過)
開機瞬間可以看到藍屏及VGA字樣的畫面之後跳保護(黑屏),
網路上看到V1448.001 /F的高壓板都是用4009A的變壓器,
而這張高壓板卻8顆都是4009L,且焊腳上都有錫油,不知是被換過還是補焊,
找資料有找到兩種變壓器的資料
4009A
4009AXXXX 二次阻力是約 950 歐姆 S1 和 S2 (或 S3 和 S4) 之間。是 P1 和 P2 之間約 1.4 歐姆 (orP3 和 P4)
4009L
4009LXXXX 二次阻力是約 1.10 K S1 和 S2 (或 S3 和 S4) 之間。 P1 和 P2 之間約 0.5 歐姆 (orP3 和 P4)
這4009L如果是被拿來代用的,那這會不會就是造成跳保護的原因,本來想買運放來換換看,後來找到這兩個數據不太一樣,所以想了解一下這變壓器有沒有問題,
還請版上高手幫忙解惑,謝謝

网友:
可以分別用電感表測試一下,會比較準確

网友:
網路上有人在賣4009A我認為裝原本的會比較OK.
畢竟若是還有問題會比較好釐清狀況.
不用去想是不是代用所延伸的問題還是說另外其他問題
個人想法您參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狼大
八顆都量過,阻值都一樣,

楼主:
回复 网友B:
露天有看到,最便宜的一顆95塊,八顆算一算760塊,不然還真想給她買來試試看,看這兩款高壓變壓器阻值相差那麼一點點,是不是就出代誌了,還是問題還在其他電路中.
(可代用的高壓板一片才350,已經定了一片)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是電阻值,是電感值

電感值較可看出兩者差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狼大:
我不是本科系的還從沒量過電感值也!
可以請教一下這電感值要如何量嗎?謝謝
這塊高壓板8顆全是4009L,手邊也沒有4009A可以做比較,只有查到兩者不管是初級還是次級阻抗都不一樣.
剛剛在網上找到的變壓器匝數比的資料:
變壓器的電壓與電流成反比關係,變壓器的電壓直接和圈數比成比例,而這圈數比的決定,是由電抗或阻抗的轉變為要素,並以所需變壓器的功率 、初級電壓、鐵芯面積、工作頻率、磁通密度等因素決定。
如果以其中這段話[電壓直接和圈數比成比例],那我是否可以直接以阻抗來做比例計算,做差異的簡易判斷勒?
(如:950/1.4=678.57    1100/0.5=2200)
(想法是導線長阻抗大相對匝數多,導線短阻抗小相對匝數少),
可以用這樣計算來做簡易的判斷嗎?

网友:
電感值需要使用電感表測試,各線圈直流電阻會因為線長與線徑不同而有差異,作為匝數比參考不夠精確,而電感值比例與變壓器匝數比直接相關,以此作為比較的因素會比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狼大的幫忙,
剛換了代用的高壓板測試發現面板有問題,像這樣的故障未送電的情況下有辦法可以檢查的出來嗎?
另外這張照片的畫面又是甚麼問題啊!

网友:
未送電能檢驗的大多只有物理性損害

网友:
影像烙印:無背光很難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