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 新禾 29FS800 顏色異常

楼主(2011-03-14):
新禾 29FS800 顏色異常,本來是垂直一直線,補焊後變現在的畫面
中間會有異常顏色,應該是聲寶OEM機型,不知道那裡故障?

网友:
如果是色彩異常....靠近主綜合IC後有個黑色長方形(梳形濾波器)(M101)拆起來打開補焊或換新.......它的機率粉大..剛剛沒看到你圖.....看到了現在發現你影像管是否有去嚴重撞擊....感覺上好像電子槍或珊板一移位...

這批電視有兩種映像管...一 是日本東芝一是用韓國LG....後者那型還分兩種...單聚焦與雙聚焦品質還真是OOXX...

网友:
補旱之後??消磁線圈接上了嗎??????

网友:
映像管買單沒救了..

楼主:
消磁線圈接上了!
他是用韓國LG雙聚焦,本來是模糊,crt座換過,影像管不知道有沒有撞擊,我是沒撞擊,客戶那裡不知道,
如果是映像管壞,怎麼剛好在中間,會不會是垂直一條線壞太久的關係,造成永久損壞!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你運氣真的有點背.....客戶請你去檢修時你有沒有注意到機子外觀或映像管面上有任何不尋常痕跡等等.....照理說全平面CRT正面玻璃相當厚...沒有相當外力是不容易傷到...個人是有遇過前珊版因為整台電視從桌上掉落地面...映像管沒破而移位...畫面就變成失焦了..集中也跑了...請在注意電視外觀是否有傷痕....

楼主:
外觀真的看不出來!不會那麼背吧!

网友:
如果是這樣
我會建議這樣跟客戶說明因為垂直一條線壞太久的關係,造成CRT永久損壞!
因為也有可能也會壞這樣
而這樣也有一個好處是減少客戶把責任完全賴給你

网友:
用消磁棒消磁一下~~~有效..消磁線路出問題~~~~無效..映像管掛了!

网友:
看樣子~~~方法因該都試過了.....

你最好有最壞的打算..
映像管肯定是受到撞擊了....
有可能是客戶認為打他幾下就會好~~
把映像管打壞了.....

我以前就愈過客戶跟我買平面電視...
結果..客戶沒事幫倒忙...我要放電視到地上..
都說請他不要幫忙..居然給我從電視後方出力要幫忙搬...
下場就是~~我重心不穩整個人差點往後被電視壓下去..
我只好一邊鬆手..就一各角落撞到地上...不是CRT直接撞下去
而是塑膠殼撞到....這時~~真的慘了..送電測試..電視都很正常..
就唯讀邊邊一個角顏色有點異常...
怎麼處理都沒用~~~直接報銷.....當時我差點抓狂罵人...
那時的事情~我好像有PO抱怨文過...

你這情況因該也是CRT重擊引起的....節哀吧~~~
只能做白工了....

网友:
ㄚ節哀順便.這種事修crt滴早晚都會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