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已棄修] 10.4" LCD 單燈管驅動高壓板固障

楼主(2011-03-14):
晚上才一回到家, 小兒子就報修了... "88 我的電腦開機, 螢幕都黑黑的.... 好口怕"...
拆下螢幕後忘了先找找問題... 花了半小時換燈管後.. 才發現問題不在燈管...
交叉測試後才找到問題是出在燈管驅動高壓板..

牛知道驅動板現在並不貴, 但如果要再找出這片板子的問題將它修好,
有沒有前輩可以指點一下往哪個方向查??

我已經有比對良品與不良品, 但電錶怎麼量, 似乎都找不出問題點....
明顯看到的二粒電容也拔下量過了, 與良品的測量值是一樣的..
迷糊中...

10.4" LCD 單燈管驅動高壓板

网友:
pwm ic電源管理電壓輸出都正常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Playart指是的不是長長那一顆 KIA494F IC??
還沒去動它... 因為它應該會是最無解的一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一顆常壞量一下電壓就知道

网友:
白色保險絲先檢查一下
另外電解電容也看一下,並嘗試將焊點補焊

网友:
1.Fuse
2.電容
3.TL494
check it!

楼主:
謝謝大家的回應幫忙...
搞了好久... 然後.... 剛剛.. 這塊小板冒煙了 (好像是線圈的地方)...

還是乖乖的買一片回來換好了...
不想因小(高壓板)失大(Panel/AD板)呀!!

网友:
恭喜牛大明智的決擇!....支持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