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閒聊> 看廣告的最佳方式..

楼主(2011-03-15):
經營一個網站不容易.. 這個有自己架過站的就了解.. 於是有些網站會招些廣告, 多少貼補些費用..

所以, 如何看廣告, 也就是讓這次點廣告 "有效" 這就很重要了.. 這也可創造四贏:

1. 使用者看到想看廣告
2. 網站經營者有了廣告收益
3. 廣告招攬業者能經營的長長久久
4. 廣告者提升銷售、業績

所以如何看廣告就很重要了, 而不會亂點一通, 達不到效果, 甚至對網站造成困擾(造假)..

由於 HTTP 的特性, 它是一種不時續連接的協定.. 其原理是:

使用者提出查看網頁要求(Request) -> 網頁伺服器依使用者要求送出網頁內容 -> 送出後網頁伺服器切斷此次連結

於是就很耐人尋味了, 怎麼樣的 "點擊" 廣告才是有效的呢?

於是有幾個問題:

1. 密集的點廣告(在短時間內)有效嗎
2. 點了後進入該網頁, 就是有效嗎
3. 在短時間點同一個廣告是否有效

一般幾乎都沒注意這幾點, 但我想看廣告也要花時間的, 如何不做白工, 就很重要了..

所以, 想請大家討論一下, 看看是否有最佳方式..

THKS.. 感謝你的參與..

网友:
我看到了有興趣的題目 / 文字 / 圖片
被其所吸引
點擊進去,仔細 or 大略閱讀了內容(約 30 秒至 3 分鐘)
有興趣繼續,加入會員 or 瀏覽其它內容 or 其它後續有關的動作
沒興趣,關掉

一些可能的作法
就是在點擊後,待頁面讀取完,會收到 200,就算一個 click
或是頁面讀取完後,待 n 秒的 sleep 往伺服器送個訊息,表示停留一段時間,代表客端有"閱讀"的行為
還有就是,頁面讀取完後,必需點擊一個連結,轉換頁面,或是兩個甚至三個連擊

通常,每一點擊,都會記錄在資料庫裡面
只要去過濾一下,同 IP,時間接近,… 諸如此類的
就是看他們怎麼做了,要清算到什麼程度

最重要的就是"實驗取得數據"
才能知道各廣告商採用的措施是怎樣

网友:
我們論壇上有ccmedia、酷比及ClickForce三家廣告商。
目前是ccmedia的點擊價格最高,但是相對它的廣告商也最少,幾乎到晚上十點以後就沒有廣告可播了(只剩下ccmedia自家公司,這種就算點擊亦無收入)。
酷比跟ClickForce的點擊收入一樣,但是酷比的廣告商是三者中最多的(它24小時都有廣告),廣告也幾乎不會卡住。ClickForce則是較常卡住的情形,而且廣告商也嫌少,大家似乎也對ClickForce較不喜歡,它的廣告收益很少,每天能到達30元就算不錯了,不過前幾天ClickForce有寫信給我,要我配合他們要升級廣告碼,日期在三月底到四月底,到時候再看看是否有改進卡住的問題。
這三家的後台都各有優點,但是ClickForce它的後台會顯示無效點擊,這是其它兩家所沒有的,我們論壇發生無效點擊的情形也會發生,只是次數不會很多。
我會建議以上三家廣告商多找一些跟我們這一行會用到的廠商,或許我們會比較喜歡看。

楼主:
我看到了有興趣的題目 / 文字 / 圖片
被其所吸引
點擊進去,仔細 or 大略閱讀了內容(約 30 秒至 3 分鐘)
引用 网友A:

windata 說明的很好.. 把重點及注意事項都說出來了..

這樣大家了解了嗎?

^_^

网友:
對吧!ClickForce的廣告大家好比較沒興趣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話說…我只知道 BlogAD & Scupio 所擺放的位置
ClickForce 是只限於寶庫文獻嗎?

回复 网友C:
我的描述很亂,希望別傷害大家的腦細胞就好

楼主:
回復  wish
話說…我只知道 BlogAD & Scupio 所擺放的位置
ClickForce 是只限於寶庫文獻嗎?

回復  crema ...
引用 网友A:

客氣了, 想必 windata 也研究了一番..

一般人對這些細節都不是很了解的..

^_^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目前沒有放BlogAD,ClickForce的廣告目前是在各區每一篇帖子的第一篇下方。
以目前這篇來說,這篇的第一篇是cremaker發的,所以他的第一篇發帖下方有一個廣告,那個就是ClickForce的廣告,爾後如果有人回覆,第一個回覆的人下方會出現酷比的廣告,接下來如果再有人回覆,也不會出現廣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以為有那個 AD 圖案的都是同一公司的,原來是誤會了
這樣明白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