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數碼攝像機 不上電. 看似簡單供電故障, 搞不定

楼主(2011-03-15):
這 DCR-PC109型號就像 Sony 一貫的設計, 密集小巧.
朋友說以前送修過一次, 現在放久了又用不了.

開始懷疑是電池問題, 可是直插電源也沒反應.
再懷疑會不會電源已壞, 因為電池放一邊太久了已沒電了.
用修理電源確認了一下, 原配電源應該正常吧.

拆開,   wo..... PCB 太密集了
拆接線也不容易. 很怕折斷內線, 這大家明白.
在網上很不容易找到了原廠維修 service manual, 有清楚的電路圖.
(文件大概8MB, pdf , 可怎上傳?)

不是內行, 只懂丁點.

有一奇怪現象, 有一次插入電源, 上電了 !!! 畫面出來了 !!!
撥出再試一次, 沒反應了.

我想, 還是接觸問題?  再稍為檢查一下, 沒發現.
個人還是覺得是電路故障了. 接電源只是提供了暫時上電現象.

心想, 如能再上電源, 有反應, 看看能退出卡帶不能.
機會來了. 接上電源再有反應了. 拉開卡帶蓋, 像機器人的反應出現了. Deeee
停了........不上不下了

网友:
測試流程呢???沒看到流程也不知道問題....

楼主:
在搞上圖的問題, 打字很不容易, 見諒.
 討教
  shun 大哥, sorry

楼主:
不能直接上圖, 要網轉.
是我的戶口限制嗎?

网友:
先將電源插著~~~
讓電池充電...
充飽了在測試

楼主:
先將電源插著~~~
讓電池充電...
充飽了在測試
引用 网友A:

    這我基本試了, 有大小容量電池各一.
如果要很長時間的充電再測試, 可以再試.
(充電指示燈總不見有亮過)

楼主:
午飯後回來, 插電源, 指示燈亮了一下, 叮一聲.
.....一切回歸寧靜(卡帶槽也沒有歸位)

网友:
電池要使用原廠的.....
不可以用副廠的

楼主:
電池要使用原廠的.....
不可以用副廠的
引用 网友A:

    都是原廠的, 可能有一兩年沒用過

网友:
...測量電池的+-電壓...
看有沒有電....有電的話...
那我也沒哲了...
除非..你有找到一樣的電池
確定它是好的然後測試..

若電池的問題排除了...
那只有送回原廠服務站了...
維修報價少說都要2千起跳..
若是不維修...檢測費900元...

网友:
你在台北的話,可以帶過來試試看,看看電池是一樣的嗎?我有一組好的,電池可以借你試試看可不可以開機!

网友:
電池好象有保護裝置,過放的話就不給充電,過充也有保護。
看是不是過放了(小於6v)??

楼主:
其中一重點是: 電源應可獨立供電給 數碼攝像機.
攝像機本身有問題, 不能管理充電, 也不能起動, 反應.
我想就是有充好的電池放到攝像機, 結果不變.

鬱悶的是:
靜放一段時間, 例如一天或幾小時, 偶一插電源, 指示燈亮了一下, 叮一聲. .....然後...一切回歸寧靜.

楼主:
你在台北的話,可以帶過來試試看,看看電池是一樣的嗎?我有一組好的,電池可以借你試試看可不可以開機! ...
引用 网友B:

    謝謝了 bryan123tw.
這種機我也有.

网友:
不裝電池插著電源也可啟動嗎??
一般來說裝了電池插上電源才給開才對吧...

是插頭接觸不良?
還是變壓器壞了?
電路板排線氧化?

楼主:
不裝電池插著電源也可啟動嗎??
一般來說裝了電池插上電源才給開才對吧...

是插頭接觸不良?
還是變壓器壞了 ...
引用 网友C:

    就是不能啟動.

3個可能都不是.

网友:
1.你可將LCD排線拔除,開機看看可不可以開機,上下帶看看
此款機器LCD容易斷裂皮;上帶卡匣也很容易故障
2.F001~F005是否有OPEN,若有OPEN有短路,
排除主板以外的可能短路,原廠都是主板整個更換
粉貴!划不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