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Printer界面,除錯卡問題

楼主(2011-03-15):
小弟有一片除錯卡,插上板子都只顯示"8."不跑碼,這種故障是IC問題嗎?
老大們有用壞除錯卡的經驗嗎?

网友:
很久沒用了吧 ?    把金手指  用像皮擦  刷一下 試試看

网友:
恩.... 金手指看起來真的很髒, 清一下吧..... 說不家這樣就好了

楼主:
很久沒用了吧 ?    把金手指  用像皮擦  刷一下 試試看
引用 网友A:

這片不常用,今天要用就變這樣了... 第一次用壞除錯卡n_080|
已排除金手指問題,PCI插槽也插拔n次了,每片主機板狀況都一樣

插Printer Port也一樣

网友:
檢查所有焊點 ~..
這種 大陸的 ~卡 ~很會空焊 ~
建議 先補好所有的焊點 ~.

网友:
長按s1的按鈕看看會不會變~
這片我也有~很好用...

网友:
看起來不像是單單空焊那麼簡單喔!
似乎MCU都沒動作?那MCU和CPLD的一些工作條件要檢查看看喔!

网友:
 偶還在用古早的兩位 PCI/ISA兩用卡....

网友:
我有一片PT-068A就是PCI/ISA兩用卡.....
服役中....尚未打算退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