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a-6700P

楼主(2011-03-15):
psa-6700P誰有修過 我修到頭昏腦脹口吐白沫
5vsb有出來  綠線只有2.1v

网友:
你的綠線(PS-ON)是接到那? 查一下附近的電路吧..

大約 3.X V 就可以了..

楼主:
ps-on接到ka3505
要查哪附近的電路

楼主:
各位大大要查哪附近的零件阿機呼都量過了

网友:
1. 必要的話 PO 出圖
2. KA3505 這個零件你有研究過了嗎
7. KA3505 的第 7 腳, 就是 PSON, 附近的電路你 "確實" 查過了嗎

有些功課, 你自己要先做一下哦..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