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19吋的面板可否和17吋相接

楼主(2011-03-15):
請問一下我有一台BENQ 19吋的 跟17吋的,19吋的面板壞了(白屏,已用公板測過了,還是白屏),電源板及訊號板是好的,請問我可以用17吋的BENQ的面板嗎,我有看訊號板接到面板的接頭都一樣,不知道這樣可不可以用......會燒掉嗎
另一個問題,若可以用的話,那是不是接頭一樣全部都可通用呢(不同廠牌及型號大小)...?
...感謝各方大大的指教....

网友:
如果屏線定義一樣的話如果你想玩看看.............
19吋的面板白屏應該可以修ㄚ
fuse有壞嗎

网友:
回复 楼主:

    只要是LVDS雙八都可以代用只是17的面板沒辦法放進19吋的外殼吧

网友:
白屏,多為屏電源問題,只要追一下線路大多數都可解決,以排線輸人電源做起點,追到屏電源( vdd)
如排線上無電源(3.3v 或 5v), 則是ad版上的dc to dc 有問題!
試一下,你或許就可以解決了!

网友:
17<2>19.....只要規格定義一樣當然可以用阿....

网友:
解析度相同、電氣特性相同、接腳相同,可直接換用,機構問題還需解決

网友:
先去查面板SPEC吧 接腳相同能直接套用
不同的話就要跳線囉

网友:
謝謝您~~檢查面板保險絲!我會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