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已解決]傳統電視要熱機畫面才會正常?

楼主(2011-03-15):
朋友家的電視
幾個星期前…畫面都是糊的,就像沒有對焦到的照片一般
前幾天去他家,變成需要熱機約 1 個小時
畫面就會漸漸清晰

請教…這種情形維修容易嗎?

==================
功力不足自己來,已送去給人賺囉~

网友:
CRT電視常見的毛病,把影像管底板的管座換掉就好了
拆底板時要小心,不要把影像管的引出端子給弄斷了
順便檢查端子是否有氧化,如有請小心清除乾淨

网友:
CRT座 色白 對腳数 百元有找

网友:
1.更換管座....
2.清潔映像管接腳氧化物~~(細砂紙清潔)

网友:
換CRT管座可解決, 原因是管座受潮絕緣度下降, 導致聚焦電壓下降...
熱機把它的濕氣驅走後絕緣電阻回昇, 聚焦電壓回昇所以就又OK了~

网友:
這種故障情形很單純
如同樓上大大所說的是只要更換管座就可以解決的問題
可以參考一下管座位置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26236&highlight=

网友:
維修容易.零件便宜n_088|(管座插入時要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