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顆SMD電晶體規格請教

楼主(2011-03-16):
下圖這一顆電晶體有老大知道是什麼規格嗎? 是一般3PIN電腦風扇裡的

楼主:
可能是這個:
SST2222A
引用 网友A:

感謝老大幫助n_116|,看它資料裡面有寫著Marking "R1P",應該就是這顆了
不過雷刻的字滿像RIP...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這個 BFR93  NPN 5 GHz wideband transistor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PHILIPS/BFR93.html

网友:
chiaomuchin大連風CPU扇都修啊....

BTW, 它是轉速偵測用的, 隨便用一顒NPN電晶體代換就可以啦~~

楼主:
chiaomuchin大連風CPU扇都修啊....

BTW, 它是轉速偵測用的, 隨便用一顒NPN電晶體代換就可以啦~~ ...
引用 网友B:

因為我這還滿多故障的風扇,都是無法測轉數,可能是被插錯腳位
捨不得丟,所以就清出來修一修~

夠愛地球吧n_136|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空的帖個圖上來 (要找找看),  可以把兩腳風扇改成三線式轉速偵測風扇的...

PS:  怎麼偶手上掛的都是變成不會轉的.....

网友:
圖找到了, 有用的去看吧.... 呵呵~~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27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