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T936b焊台過電紅燈亮不加熱【已完修】

楼主(2011-03-16):
話說這台真的蠻超值的,過年後用了一次後,就罷工了
看了cremaker大那篇,還是無解,可能故障不一樣吧?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21480&highlight=936b

這台是開機後,加熱燈一直亮著,旋扭怎麼調都是亮燈。

把手抦拆下後就不亮燈了。

有試著把全補焊,但結果還是一樣

正面

背面

真的不知要從何查起

*************************************************************************
感謝大家的指導,感溫啦~~~

這台已完修,在第9樓

网友:
阿踫大,最後張圖右下角那顆應該是TRIAC,看輸出有沒有電壓。
溫度回授迴路,在檢查看看有沒有回給OPA。

网友:
Yoyomay..

從加熱蕊出來有兩組線, 兩條一組, 一組是 熱電偶, 一組是加熱線, 這兩個用電表歐姆檔量應該都要有電阻..

你量一下看看..

THKS..

网友:
以正常來說應該是手柄的線組斷線的比例居多, 之前也預過這樣去買一條6芯的線換了就 oK 原本是 5 芯買不到只好用 6 芯 ,花 20幾塊 或是買條新的 有人在賣好像是 180 不含運..

网友:
有在亮表示控制電路有送加熱信號,但可能是TRIAC異常、線路斷線、發熱體故障等導致不熱
拔掉燈就滅表示加熱迴路偵測到溫度SENSOR異常或斷線(有七段的會顯示"S-E"),所以停止加熱

网友:
我有一台老是插頭接觸不良.噴點WD-40.再拔插個幾次就好了.

网友:
Yoyomay..

你先這樣試試..

先把手柄連到機体的接頭拿下, 量一下相關點的電阻.. 左方黃色 1 2 點是接 KTYPE 熱電偶的, 右方紅色 5 6 點是接加熱線..

▼附圖1

右方紅色點我量的電阻

▼附圖2

左方黃色點量的電阻, 由於是 KTYPE 熱電偶, 阻值很低

▼附圖3

如果量的阻值不對, 量一下手柄內相關的位置, 黃色就是 KTYPE 熱電偶, 紅色是加熱線..

▼附圖4

----

先這樣測試看看, 如真的是電路板問題, 我再幫你來檢查看看..

楼主:
感謝大家指引方向,小弟就一起回復各位大大說的檢測點,
「TRIAC」我不知如何去測它,所以先把會測的先測,
手柄的線組確實沒斷線,插頭接觸沒問題,
測了一下發熱蕊阻值,跟cremaker大有所不同,以下:

加熱線異常,正常約11 Ω

熱電偶阻值正常

更換後...左邊為故障,右邊為新品

可以溶錫了

測一下溫度

拆下的故障品阻值

還好之前有買了發熱蕊,要不然就沒得換了。

感謝大家的幫忙,我的烙鐵又可以正常的工作了

网友:
手術刀大復活,
又可以修理東修理西了!

网友:
感謝大家指引方向,小弟就一起回復各位大大說的檢測點,
「TRIAC」我不知如何去測它,所以先把會測的先測, ...
引用 网友A:

方便請教一下,原本的發熱芯大概使用多久嗎…

网友A:
方便請教一下,原本的發熱芯大概使用多久嗎…
引用 网友B:

我回答一下..

我的用有一年多了, 還是頭好壯壯.. 連烙鐵頭都沒換過..

這款這的很耐操..

看看我烙鐵頭, 前端還是很漂亮的.. ^_^

网友:
這台故障和我當初的情況不同..

這台的燈號(加熱燈)是一直亮, 但不會加熱.. 但拿下手柄連接到本体的座, 燈號就會熄了.. 這個有意思..

我想了一下, 看了電路, 其實也是和手柄內的 K TYPE 熱電偶有關, 因為:

1. 熱電偶會將溫度傳給電路板的 OP AMP, OP AMP 再來控制 TRAIC 的 G 極
2. 為何拿下手柄的接頭座, 加熱燈就熄了, 接上會亮, 但此案例中, 加熱蕊是壞的

看一下藍色框就是 LED 加熱蕊的兩腳, 當 G 腳有工作時, 會形成一個迴路, LED 燈就會亮..

但拿下手柄和機体的連接座, 由於 G 腳不能工作, Traic 的 T1 及 T2 不導通, 自然無法讓 LED 形成導電迴路, 所以 LED 指示燈就不會亮了..

^_^

网友:
我回答一下..

我的用有一年多了, 還是頭好壯壯.. 連烙鐵頭都沒換過..

這款這的很耐操..

看看我烙鐵 ...
引用 网友C:

所以是運氣囉^^?

這個,連烙鐵頭套管也保養得不錯…

話說…大哥您相機是哪部,很棒的前景深呢,

另編輯圖片大該用哪套軟體才能如此圖文並茂,要不要發篇教學呢^^"

网友:
所以是運氣囉^^?

這個,連烙鐵頭套管也保養得不錯…

話說…大哥您相機是哪部,很棒的前景深呢,

另編 ...
引用 网友B:

其實這台, 我操的還滿兇的, 主要在修 PSU, 溫度常在 400 度左右.. XD.. 每天至少用個 4 個小時吧..

我那台相機買很久了, 是 Panasonic DMC-TZ1, 至少有10 年了吧, 當初買花了 12,000, 還是水貨價..

這台主要缺點, 近攝的距離不合人意, 要 15 公分耶..

我通常是用近攝, 配合燈光, 可將背景弄糊及暗, 將主体顯出來..

使用的軟体, 傷心了, 我只能在 GNU/Linux  下用經典的 GIMP, 其實它功能真的很強, 但不像 PS 友善..

習慣成自然吧..

网友:
這故事告訴我們要常操才能用久久…?

技術不錯呢,誤以為是單眼XD。

哈哈,7年前曾用過GIMP,只知功能強大,

比WINDOWS下的小畫家完整多了,卻不太習慣,至於PS得專業的才會用呢,

小弟用過覺得較簡單的是PI…不過軟體太肥了,通常還是小畫家比較多!XD

网友:
這故事告訴我們要常操才能用久久…?

技術不錯呢,誤以為是單眼XD。

哈哈,7年前曾用過GIMP,只知功能強 ...
引用 网友B:

以前玩過攝影, 光買個 BODY 就近三萬元, 前後大約花了十萬吧..

現在鏡頭都送人了, 只留個 BODY 做回憶..

Show 一下圖, 現在這台也不值錢了, 不過很耐用哦..

我有一大堆攝影的書, 若 hanwen 有興趣, 我可在寄回你物品時(實在離不開電腦前), 一併寄去給你..

网友B:
以前玩過攝影, 光買個 BODY 就近三萬元, 前後大約花了十萬吧..

現在鏡頭都送人了, 只留個 BODY 做回憶. ...
引用 网友C:

原來....有偷偷玩過單眼!

楼主:
這台故障和我當初的情況不同..

這台的燈號(加熱燈)是一直亮, 但不會加熱.. 但拿下手柄連接到本体的座, 燈 ...
引用 网友C:

感謝cremaker大解說電路走向,原來原理是這樣啊。
這台焊台其實超好用的,是沒想到用了半年就故障了,
但我覺得是我使用不當也有關係,因為我有敲錫...可能這個原因吧..

网友:
Yoyomay, 記得下次用頭來敲, 頭比較軟, 就不容易搞壞了..

開玩笑的, 勿介意..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