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 請大家幫我看這台LCD 東元TS3201AM

楼主(2011-03-16):
請大家幫我看這台LCD, 東元TS3201AM, 是否面板故障, 如果是面板故障,
請問為何會造成 此故障,可以修護嗎?  謝謝...

网友:
應該是漏液,,沒救

网友:
面板內部玻璃破了吧...

网友:
是的.漏液.沒救了.

网友:
東元的面板似乎都這樣
我已遇過兩台漏液但不同位置

楼主:
知道了  謝謝各位前輩的回答

网友:
面板沒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K大 謝謝 只有殺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