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白屏問題

楼主(2011-03-16):
請問一下我有一台液晶開機後白屏沒插入進訊號線旦可以看到一點以前的影像是不是面板掛了~

网友:
通常是面板電源異常,可以先檢測輸入面板的電源腳位電壓有無異常
確認輸入電壓後再往面板後方電路上各電壓去確認

网友:
不要看到白屏,就認為面板壞的,,,還是有很多可救的,,

楼主:
嗯我在查查看~

网友:
如有照片會比較清楚
您先確定各個電壓是否正常(是多少)因電壓底也會白屏喔
說不定是排線接觸不良

网友:
請問一下我有一台液晶開機後白屏沒插入進訊號線旦可以看到一點以前的影像是不是面板掛了~ ...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到一點以前的影像"
是不是殘影?如果是有一陣子前的影像.那就是面板掛了.
我現在在用的這台就是.下方隱約可以看見5分鐘前的影像.

楼主:
開機後白屏可以看到一點點殘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