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顆ic的阻抗

楼主(2011-03-17):
請問各位大TNY268   2 3 7  8腳是短路的嗎我懷疑這顆ic壞掉不太確定可以分析一下這顆ic的作用嗎

网友:
2、3、7、8 都是 source (S極), 所以都是接在一起的..

看一下圖就了解了..

网友:
我這是 TNY266P, 不過 264、266、268 功能接腳都是一樣的..

▼正面圖

▼背面圖, 2 3 7 8 都是接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