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水器不會點火了 [已解決]

楼主(2011-03-17):
晚上要洗澡時
沒熱水可用
看一下瓦斯還有
換新的電池,火也點不起來
電池指示燈不會閃
已經把控制器跟電池盒拆下來了
首先要怎麼判斷那裡出問題,謝謝。

熱水器電路圖

熱水器電路圖

网友:
高壓線圈故障 (更換新品就可以)
材料費用約為350元左右(但是需要自己動手更換)

楼主:
這台已經用了 11 年
該換了
水盤也已經在滲水了
可能拿來玩看看
裝別在的地方
白天來問一下零件商看看

請問高壓線圈是指紅色圈起來的東西嗎?還是裡面的其中一個零件?

网友:
高壓線圈故障 (更換新品就可以)
材料費用約為350元左右(但是需要自己動手更換) ...
引用 网友A:

請教一下..

沒修過這個東東, 高壓線圈是指附圖紅框內的零件嗎? 又這個零件每家都一樣嗎?

THKS..

网友:
電池指示燈不會閃
引用 楼主:

先看看電池盒有沒有接觸不良
開熱水時水盤連動桿會不會作動
微動開關是否故障
......
最後才換IC組(紅框內及導線)

网友:
回复 楼主:

    沒瓦斯也點不起來呀一!!大哥 一一!! 點火有動作搭搭搭的聲響 有作用
完全沒搭搭搭的聲響 清潔 電池座看看  接觸不良˙也會這樣

网友:
喔 雷大說得很對
1電池盒有沒有接觸不良
2開熱水時水盤連動桿會不會作動
3以上2項要確定後 才更換(高壓線圈)
(高壓線圈)購買時 有2種(拆下來去比對)
是紅框內的零件 YES

网友:
這個(高壓線圈)很容易壞 換過很多(上百個以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家是用(天然瓦斯庭器會通知)所以不會沒有(瓦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個月在桃園維修時, 想洗個澡, 也是碰到沒熱水這個情況..

由於陽台較暗, 只看到一個水盤連著一個微動開關, 由於水盤漏水, 水壓無法抵開微動開關, 所以就無法啟動了..

後來, 滿天才的, 用個東西先夾住微動開關, 因為水盤漏水不是很嚴重, 想想應該沒什麼關係, 嘿.. 就有熱水洗了..

那個櫻花牌的, 後來他們請水電的來修, 水電說用太久了, 修划不來, 建議換台新的, XD , 25,000 耶, 我看到的價格大約在 17,000 左右啊.. 真的是.. XXDD..

最後也不知他們有沒有換掉..

网友:
回复 楼主:

    水盤皮也可以更換新品
價位是 大約50元左右
更換時如怕在漏水 可以用(速利康)上下塗抹(要小心不要把水孔堵住)
這個水盤 分為2種  1 是大盤  2是小盤  可以整組換 議可只換(水盤皮)約50元

整組大約是 500____600元左右  您自己衡量

我的建議是(更換水盤皮)就可以
更新後要先降水壓慢慢加大水壓(這樣有可以使用上個3_5年)

楼主:
剛剛量一下電池盒到控制器
都有過
這樣電池盒應該沒問題
另外是電池我是轉到20v
有1.56v

感應針跟點火針會壞掉嗎?

网友:
1.56V 是正常電壓 可以使用
那可能是壞了(高壓線圈)
請問一下  水盤連著一個微動開關  有頂到最上方嗎

楼主:
1.56V 是正常電壓 可以使用
那可能是壞了(高壓線圈)
請問一下  水盤連著一個微動開關  有頂到最上方嗎 ...
引用 网友A:

把水打開
那個桿子有往上跑

電表轉到嗶嗶檔
微動開關測試是正常的

既時還沒拆前
用手動的方式去用微動開關
一樣沒有點火反應

网友:
那確定是(高壓線圈)故障
更換新品吧
現在是不是不會(跳火)有沒有 答 答答的聲音

网友:
用手動的方式去用微動開關
一樣沒有點火反應
引用 楼主:

那我想, 你的高壓點火線圈真的有問題了..

我上次在桃園亂搞的那次(不算維修), 很幸運的只是水盤漏水, 點火線圈沒問題..

楼主:
那確定是(高壓線圈)故障
更換新品吧
現在是不是不會(跳火)有沒有 答 答答的聲音 ...
引用 网友A:

    對,就是沒答答答的聲音...
不知道我們這裡的瓦斯材料行
一個IC賣的貴不貴...
網拍一個都很便宜

网友:
我要趕快弄個相機(或買一個)做完整(教學)
因為沒有熱水會(心情很差)因為今天很冷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現在手上沒有貨
不然就(火速支援您)
店面(比教貴)但比教有(效率)

网友:
回復  pigmouse168

    我現在手上沒有貨
不然就(火速支援您)
店面(比教貴)但比教有(效率) ...
引用 网友A:

greatwe7 很熱心耶..

greatwe7 住那, 外太空的什麼地方? 有需要的話一定找您?

网友:
剛剛看一下
單個470元
4個月前1個230元喔 (漲1倍)好貴喔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住苗栗縣

网友:
回复 网友A:

換ㄌ上百個
谷大真是經驗豐富
改天沒熱水時
一定要找你喔n_072|

楼主:
greatwe7大真的是謝謝
熱心的教導

請問,如何得知IC控制器的問題,如上述一些簡單的判別
電表要怎麼去量
謝謝。

网友:
偶是合法安裝技術士 可是都沒替人裝過

維修燃氣熱水器,首重安全,所以動手前要先大喊:關水關瓦斯!
要送水送瓦斯測試之前,如果有動到瓦斯管線,一定要噴肥皂水,大喊:我要測漏!

以前在考照前的練習,講師說:是否換IC組,是用排除法,也就是要先排除有關點火的其他原因
IC組是完全膠封在一個塑膠殼內,沒法換零件,它要控制的項目很多
高壓點火:水盤連桿作動,微動開關導通,IC組內的高壓線圈產生高壓(HV),點火針尖端放電產生火花
母火瓦斯的電磁閥
主爐瓦斯的電磁閥
感應針訊號
過熱安全裝置

楼主:
昨天要處理熱水器時
做了兩件危險的事
1.因為點火器不點,然後又沒點火槍,於是我拿那種裝著打火機的噴槍去點看看,嗯!!!火沒點著^^"

2.想說是不是瓦斯調整器(R280標準型)壞了,還是沒瓦斯,去拿有附錶的調整器(有錶都是R500型),
看看瓦斯是不是真的沒了,結果一拆,有點小小的瓦斯味,有點危險^^"

補充說明一下
現在瓦斯調整器有壓力錶的,都是R500型,但商檢局不認可,所以沒標籤,只有公會安全標章
標準瓦斯調整器沒有錶的,是R280型,有商檢局認可標籤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沒有量過 都是換新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哪您是住哪理   花的故鄉

网友:
IC組不是不能量
只是要控制的項目太多
最簡單方式就是裝上熱水器測試
不過一般人大部份都只有一台
所以決定要買之前要先儘量排除其他可能原因
最後買下去就有點賭運氣的感覺

楼主:
請容許我靠北邊走...
我竟然傻了
IC控制器沒壞
我買一個回來後(400元)
我忽略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忘了把高壓針跟感應針
兩個針頭互相擺在一公分(因為都分開)

我一直以為高壓針自己會產生點火的情形
傻了...
買個經驗也不錯

回去再試看看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忘了把高壓針跟感應針
兩個針頭互相擺在一公分(因為都分開)

喔  您有動到他喔 害您多花冤忘錢  SORRY

那現在是正常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在南彰化
近公路花園
每天都有機會欣賞花花草草

楼主:
感謝greatwe7大大的指導
以及各位前輩解答疑惑
已經有熱水可以用了

昨天家裡網路升級到50m
導致不明原因無法上網

報告一下原因
回家到後,想說舊的沒有壞
於是把舊的裝上去後,奇怪怎麼又不點火了
結果確定舊的還是有問題
把新買來的IC控制器(60秒斷電)

裝上去就ok了
終於有熱水可以用了....

另外...
有朋友跟我說
用了快10年的熱水器,壞了就不要再修了
朋友怕說,有些零件老化,怕熱水器會空燒或爆炸
請問真的有怎麼危險嗎???
雖然熱水器是放在半開放的陽台,不會被雨淋,通風也OK
而每次要使用熱水器時才會把瓦斯桶打開
各位的看法是...

网友:
我的看法是不用換
空燒 是 石灰石(地下水)
現在市使用(自來水)
每次要使用熱水器時才會把瓦斯桶打開   這個要保持
還好沒有讓您多花400元

楼主:
我的看法是不用換
空燒 是 石灰石(地下水)
現在市使用(自來水)
每次要使用熱水器時才會把瓦斯桶打開   這個 ...
引用 网友A:

    感謝greatwe7大啦
400元花的很值得
不過水盤大概也差不多要換水盤皮了
目前是沒什麼影響
等夏天再來處理

网友:
好的有修好我就很放心
因為這裡的(每位人士都很熱心喔)

网友:
昨天家裡網路升級到50m
引用 楼主:

我看到這個, 升級到 50M, @_@

這個要多少 COCO.. 好奇中..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換水盤皮的時候(最好是中午 可以消暑 )

一字起子 +字起子  活動板手 水盤皮 (注意有分大小盤) 尖嘴鉗

以上工具必備喔

楼主:
我看到這個, 升級到 50M, @_@

這個要多少 COCO.. 好奇中..
引用 网友C:

    50m / 3m
申請費用是 1199 / 月
不過牌告價是 1700
所以要申請不能打電話去客服問,因為客服會跟你說沒這回事
可能問你當地的電信局

我是收到邀請單,然後沒幾天就接到電信局營業處的人員
問我50m/3m有經過,然後有送500元超商禮券
那因為家裡至少有五台電腦同時在上網
想想cp值還不錯就申請了

网友:
50m / 3m
申請費用是 1199 / 月
不過牌告價是 1700
所以要申請不能打電話去客服問,因為客服會跟你 ...
引用 楼主:

真的是 50M, 我還以為我看錯了.. >_<

這個拿來上網、抓有的沒真的很帥..

怎樣, 好商量, 分我個 10M 用用.. ^_^..

我到現在還在用 4M/1M 固定 IP, XD.. 今年也要給它換了..

楼主:
回復  pigmouse168

    要換水盤皮的時候(最好是中午 可以消暑 )

一字起子 +字起子  活動板手 水盤皮  ...
引用 网友A:

好的,到時候在來試看看
不過我想應該要把水源總開關先關掉
因為進水處那個水龍頭關緊會漏水,到時候連那個要一直處理
總之不懂再上來問
謝謝greatwe7大...

网友:
有朋友跟我說
用了快10年的熱水器,壞了就不要再修了
朋友怕說,有些零件老化,怕熱水器會空燒或爆炸
請問真的有怎麼危險嗎???
引用 楼主:

這種事很難講
瓦斯管線都要測漏
觀察主爐火排的火燄有無異常
熱水流量
關熱水後火燄是否熄滅
......

网友(2017-03-13):
有時候高壓線圈的橡膠導線劣化(漏電)而無法點著母火!
解決方法很多,比如熱縮膜多上個幾層.上塑膠管套.或是電火布纏繞等等!

PS:機車的高壓線圈可比照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