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容的電壓

楼主(2011-03-17):
請問各位大大有沒有量過大電容的電壓

网友:
我看不太懂意思..

大電容大到什麼程度, 是指容量大嗎? 還是特殊用途用的電容?

THKS..

网友:
最好附線路圖或相片
像前輩說的
有圖有真相

楼主:
我是指電源供應器橋式後面的大電容耐壓是450V那顆

网友:
正常來說, 應該有280V - 320V左右.....

楼主:
如果只有144V要查哪個方向

网友:
如果是雙電容串聯的話, 那144V左右正常 (每個一半電壓)

不然就要檢查輸入級的倍壓整流電路

楼主:
更換電容後目前維修進度為電源供應器橋式後面的大電容原本為144v現在便為350v但會壓降
請問大大門還有哪些地方需要簡查

网友:
電源型態是哪種的呢?全域型電壓輸入?還是固定電壓呢?
這攸關電容的電壓喔!

楼主:
電腦那種power

网友:
電腦的POWER其實也蠻多種的,這樣說有點籠統,如果可以的話可貼上照片

网友:
你的power應該是為主動式pfc的形式,升壓後在正常狀態下約有350v左右,現在狀況應該是保護住了,先檢查二次測有沒短路或異樣

网友:
更換電容後目前維修進度為電源供應器橋式後面的大電容原本為144v現在便為350v但會壓降
請問大大門還有哪些 ...
引用 网友A:

待機時是144V,啟動後會變350V(大概值)
會降壓表示電源保護了,所以電容的電壓會降下來

楼主:
我覺得PWM  IC壞了  我換換看

网友:
看是什么类型电源了,如果是被动式的电源输入交流电*1.4,如果是主动式的电源输入交流电*1.7,以前不懂这个区别,就修坏了一个主动式电源的高压部分。我这交流电是220V,我测量多个电源都是300左右(大电容耐压多是400V),测试了一主动式电源是375V左右(耐压是450V),总是觉得有问题,后来多看才知道原因,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
主動式PFC的最大輸出電壓
通常都是設計在DC380V~DC400V
跟輸入電壓是AC110V or AC220V是沒有關係的

楼主:
換了ic還是沒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