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 天燃气热水器工作原理及维修

楼主(2011-03-17):
看到站上有人問熱水器的問題, 熱水器是日常生活基本用品了.. 今天找了些資料, 分享給大家..

這篇文章是簡體字的, 不過現在痞酷看文章時有 "簡、繁" 互換的功能, 應該不會有太大障礙..

文章轉自 http://www.weixiu8.com

---- 轉貼內容----

JST5-QFM14型热水器除了具有高效快速热水性能外,还有熄火保护和缺氧保护功能。电脉冲连续放电点火,快速启动时间补偿电路,点火可靠等特点。

一.热水器工作原理示意如图1。工作程序如下:

  • 反时钟旋转燃气开关,井向下按,可以看见高压产生器发出的脉冲火花--同时电磁阀DF动作打开燃气通道--点燃长明火。
  • 反时钟转动水温开关,自来水经由水膜阀打开水气联动装置,把燃气送到主燃烧器,由长明火引燃产生大火,冷水在燃烧室通过高效热交换器后立即变成热水

附圖 1:

附圖 2:

电气控制部分见图2,虚线左边是熄火、缺氧保护及快速启动时间补偿电路,右边是高压产生器。保护部分由熄火保护热偶RT1,缺氧保护热偶RT2及电磁触DF和时间补偿电路T1、T2、R1、C1、D1组成,RT1、RT2反向串联,两个热偶的合成电流作用在电磁阀绕组上,RT1装在长明火旁,由长明火加热,当K合上(按下)时,电池E通过D1对C1充电,C1端负压上升,使T1、T2导通,电磁阀绕组有电流流过而动作,打开燃气通道,同时,高压产生器的火花点燃长明火,长明火对RT1加热,使RT1产生电流,此电流也流过电磁阀绕组,维持电磁阀工作,此时,松开开关K,电磁阀仍然维持工作,形成自锁,长明火用以随时点燃主燃烧器,由于长明火为微弱小火,有可能因风吹或其它原因熄灭,RT1失去热源,不产生电流,电磁阀自动关闭燃气通道,以免燃气外泄造成意事故。

缺氧保护热偶RT2装在燃烧室上方,热水器正常工作时,RT2只产生少量电流,此电流抵消了小部分RT1产生的电流,不影响电磁阀自锁,当外界氧气不足(空气中含氧降到17%~19%)时,燃烧室不能充分燃烧,火焰变红拉长,RT2被拉长的火焰加热,产生较大电流,几乎完全抵消RT1的电流,使电磁阀关闭,起保护作用。

高压产生器为普通的脉冲发生器点火电路。

二.常见故障及排除

1.高压发生器部分

  • 按下点火开关K无火花:首先检查电池电压应大于1.3V、电池极性及接触不良,若无以上情况,则须检查高压产生器,高压产生器正常工作时,应听到振荡器T3发生的啸叫声(声小)和高压火花的啪啪声。若有啸叫声,则故障在D2后面,若无啸叫声,断开D2后有啸叫声,则D2后面有短路现象;断开D2仍无啸叫声,故障在振荡器本身,检查晶体管Tl及变压器Trl有否短路或断路。
  • 有放电声无火花: 可能是:电池电压不足,放电处高压线松脱,放电间隙太远(把间隙缩小)。

2、保护及快速启动电路

1. 点燃长明火,手松开(K断),长明火跟着熄灭,或过几秒钟熄灭,一可能是热偶RT1热惰性较大,在C2放电完后,仍不能提供电流,此时,若把K按下时间延长十来秒钟,手松开后长明火并不熄灭,则说明热偶性能一致性差。

2. 是延长点燃时间仍不能使长明火不熄,则可用三用表检测热偶回路有无断路、接触不良或热偶失效,后者只有更换热偶。

3. 有高压火花,长明火不燃

可能是D1开路;T1、T2损坏;电磁阀有故障。

3. 机械部分故障

① 引火燃烧器有火喷出,但长明火点不燃:可能是长明火喷嘴堵塞,拉“通针杠杆”  (热水器下方钢丝圈)数次,即可排除。

② 开“水温开关”爆炸似的着火可能是,燃气压力太低;燃气管路堵塞(送维修站)长明火太小,拉“通针杠杆”数次,还不行,则卸下长明火钢管,拉动“通针杠杆”可见尖针,剪短l~2 mm即可;长明火与主燃烧器距离太远,把长明火位置向里移动。

③ 关水后大火不灭

遇到这种情况请特别注意。此时管内基本无水,大火仍燃,剩水被烧沸,从出水口喷出蒸汽烫伤人身;同时燃烧时间稍长,会烧坏热水器主要部分--热交换器。此时,应立即关闭燃气开关,有些用户在浴室内串接“水温开关”,无法关气,则需再次打开“水温开关”,可暂避以上后果。再试着关水,看是否熄火。熄火后,在水气连动杆上加机油数滴,仍不能解决,则是联动开关故障,需送修理站。

④燃烧器发生炭化

当燃烧器内有异物存在(如昆虫或掉入其它物体),燃烧时由于热交换器炭化,发出黄色或暗红色火焰(正常为蓝色),并有黑烟,遇此情况必须立即停止使用,送维修站,以免造成意外人身事故。

转载请注明转自“维修吧-http://www.weixiu8.com

网友:
寶藏文獻裡有熱水器控制器的電路圖,可是沒說明
這裡有說明,算是對原理有更深入的瞭解啦
不過想維修會很麻煩
因為電路板及零件全部都被黑膠包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