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發瘋]DFI NS36-TL記憶體問題求助...

楼主(2011-03-17):
古董478板子
DFI NS36-TL Micro ATX
SIS晶片組...
問題症狀:
只吃單面記憶體,雙面記憶體上去不開機...
已換過各廠牌近10支記憶體都是如此...

之前都可正常使用,某天突然不開機之後就如此了...
電容之前都換過,MOS拆下量測都正常...
有懷疑過BIOS問題,但是更新過還是如此....

不知道查修方向了,請大大們指教.....

网友:
記得以前好像一些版子 很挑記憶體.
先測試 478 帶燈 有沒有出問體

网友:
早期sis晶片組有些只吃ddr2 266的 ram,有試過嗎?

楼主:
478帶燈假負載我沒有.....
換過兩顆CPU交叉測試,Celeron 2.0/400/128和Celeron 2.4/400/128
都可以開機進入XP和Knoppix Linux....

DDR266/333/400
都試過了.....
之前正常使用時是插兩隻DDR 400 512M雙面記憶體...
現在只接受單面的了.....
目前插了一隻單面DDR266 256M和一隻單面DDR333 256M頂著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個人推測 應該試 記憶体電路@@ OT 記憶體金手指插曹 彈片^^~~

楼主:
如果是插槽換了要換插槽....準備暈倒.....
沒錫爐....太多腳了,我可能不是只有發瘋,會直接口吐白沫....

网友:
來來來..

誰來給帥哥 carl PCR(CPR) 一下..

^_^

网友:
量看看 Vddr 跟 Vspd 是否為 2.5v 1.25v

在來就燒各版本BIOS TRY TRY  (不能燒 幫你燒)

印相中 這張燒最舊版的比較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