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I MS-7260 不開機

楼主(2011-03-17):
MSI MS-7260不開機蜂鳴器也不叫...
除錯卡沒有錯誤代號

http://www.badongo.com/t/800/12101841

http://www.badongo.com/t/800/12101908

网友:
幾個關鍵訊號都米, 先重點檢測各部供電 (南, 北橋, PCI/PCI-E/AGP, 記憶體, CPU等)

確認供電都正常了, 再檢測其它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片顯卡 7300G系列 你有確定它是好的ㄇㄧ一一!!
先由CPU周邊電壓測起
再往南橋周邊 電路檢查

楼主:
顯示卡有插沒插都是一樣的狀況^^
有直接關係嗎?

网友:
顯示卡的BUS有問題的話, 插上是會影響開機....
不過既然你都說插不插都一樣的話, 那應該就不是顯示卡導致的問題了.....
(偶修主機板前期測試一般都不插顯示卡的, 直接看DEBUG CARD)

楼主:
話說...剛剛用一隻30W的烙鐵拆MOS把板子.......難過= =要被女友宰了......

其實那板子本來好的但是某天在開機使用的狀態從桌上~咻~~~蹦摔摔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話說..... 送一台新的給她不就好了...... 說不定她會感謝你而馬上以身相許喔~~~

楼主:
K大熱風槍跟你那隻吹風機不一樣嗎?你那個不算是熱風槍嗎?= =

网友:
哦, 你看了我修915的那篇了....

偶那個啊..... 勉強算是熱風槍吧... 不過偶還是說它是吹風機像一點.
(它的原來用途是用來吹熱縮膜的, 這個真的是用電吹風都做的到)....

真的熱風槍是風量和溫度都連續可調...
而偶用的那支 (還是問人借的), 就像普通吹頭的電吹風一樣, 只有兩段溫度, 且沒有風量可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