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400C修不好...直接改成M2400N

楼主(2011-03-17):
這台華碩M2400C筆電..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26429&highlight=M2400,
    從農曆過年前到最近才搞定,修了一年...XD,呵呵!說真的,我從沒修過筆電,這次雖然沒完全修好,但也從中獲
   得一點經驗.它的問題是進Windows後沒多久螢幕整個就黑掉了,完全沒畫面,但主機仍在運作~~
                (文章長了些,請耐心看下去,謝謝!)

    懷疑是變壓器的問題,這台筆電也用個好幾年了,變壓器出問題屬正常的吧!?於是~~暴力拆了它,可
    是拆開後零件看起來都正常,電容也沒爆~~但還是把兩顆680uf/25V解下來檢查....發現其中一顆
    容值已經超過~~

    雖然已換上新的電容...但是...但是,進Windows會黑屏的狀況並無改善,後來想想,不會是高壓條
    的問題吧!?接下來把螢幕拆了,取出高壓條檢查~~看看~~~~~~~外觀正常,電路板也沒哪個地方有燒
    焦樣,不過,既然拆都拆了,順便把高壓線圈補焊好了,靠近燈管接線的那兩個高壓電容也給補焊補
    一下~~就這樣再裝回去上電試試~~~~

    結果令人大失所望,螢幕大概是不想見光,又黑掉了~~~~~哇勒.......乾脆直接整台拆掉好了,先看
    一下內部主機板的模樣~~

    主機板正面:

    主機板背面:

    ATi 9000 (M)獨顯晶片...記憶體顆粒4個就直接"黏"在GPU上......好強!

    修筆電,這是頭一遭,一時之間,實在沒方向要往哪找問題......這台筆電就這樣被我分屍放著,隔
    個幾天又拿起來測試,螢幕會沒畫面的問題還是存在,未被解決........
    多次趁還沒黑掉的時候,趕快拿電表量它CPU供電....CPU Vcore由兩相供電組成,每相供電的上管
    IRF7413Z,下管IRF7832,經過背面的電感進入CPU....

    IRF7413Z: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RF/IRF7413ZPBF.html

    IRF7832: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IRF/IRF7832PBF.html

    量上管的S級或下管的D級有0.8V...量電感進CPU的那一端有1.3V....這樣看來應該是OK的,Pentium-M
    的處理器本身電壓就比桌上型電腦的處理器低,才能叫Centrino啊~~~

    經過幾個晚上的奮鬥....問題依舊....後來發現這塊主機板有缺件,手上沒線路圖,只好上網拍找
    看看有沒賣主機板,最後是有幾百元買到一片故障的,我的目的不是要買來修,而是要比對是否還
    有其它掉件的地方,這塊網拍買來的主機板說來也奇怪拍賣標題是說不開機,但是我很好奇的試了
    一下,~~~"@@",可以開機耶,但是是有時能開機有時又開不了..爬論壇內有關這台筆電維修文,看
    阿彰大的發文........"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4446&highlight=M24",
    文中提到不開機原因可能是橋的部份虛焊,阿彰大說的那兩個指示燈:

    但我要說的是與阿彰大不同的方向,不開機時風扇會轉的很快(M2400只有一個散熱風扇),那兩顆
    LED燈很快閃兩下就沒後續動作,螢幕也沒畫面..,原因是那個MAX1987可能虛焊造成的結果~~~

    我想知道這MAX1987有那些功能,可是在ALLDATASHEET的網站找不到MAX1987相關資料,轉求goolge
    搜尋....也沒有!反而是很多有關MAX1987虛焊造成的noboot,其中例子最多的就是 HP NC6000這
    台筆電,我想到一個辦法,就是在測那片網拍的故障板時,用手壓一下MAX1987...真的,這樣就能正
    常開機了........朋友那台故障筆電有解了嗎!?對MAX1987補焊了幾次都失敗,看來是沒希望了..
    ........附上MAX1987參考資料,有需要的人可能很有用:

    朋友這台故障的筆電測到最後的結果竟然是..............:

    花屏都出來了~~~~沒辦法了,至少我已經盡力了....
    山不轉路轉,把M2400C換成M2400N無獨顯的主機板,花了1100上網買了一台螢幕破掉的M2400N

    這台被當成故障機賣的零件機,缺硬碟,風扇,RAM,鍵盤有幾個鍵按不出來,還有就是LCD破了,
    很意外的,電池還有蓄電能力3.5hr之久,收到貨後就趕緊把正常的零件換過來,原來的硬碟也
    不用重灌了,把缺的驅動程式補上就行了.把M2400C改成M2400N的作法轉告朋友,朋友也能接
    受,那就.....另類的完修囉.維修到此告一段落,感謝耐心看完.

    附加...M2400C與M2400N內部與外觀的差異:
     ~~~~~~~~~~~~~末了,願天佑日本,順利渡過災變.

网友:
恭喜完修,真是大工程

网友:
修東西也常常遇見鬼打牆。

网友:
我們覺得修機像金田一... (要說是福爾摩斯也成喔).....

网友:
好功夫~借屍還魂大法

网友:
好有恆心,另外料件來源也很重西,幸運的你都有在阿拍找到

网友:
這片都是9000的顯卡故障
要修也很難
換chip才有機會修復
好在你買到整台主機
不然n和c的底殼差異很大

网友:
利害!有勇氣!!這一不怕不合~~就是把面板換過去??

网友:
請問J大您是否可以幫小弟看看,ASUS M2400這個系列的NB如何偵測LCD角度決定關閉背光,小弟朋友的M2000會有背光不定時關閉的問題,小弟懷疑是LCD偵測開關問題,但是外觀找不到跟LCD背光有關的開關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關注......會想將M2C換成M2N其實考量到幾個因素:
   ATi 9000如用重植的方式或整片換掉,$$應該不少.....再者,朋友這台筆電是要給他女兒上學
   打報告,作業用的;M2C與M2N的主板外觀相同,只差在有沒獨顯,所以我以省$$的辦法讓這台
   故障筆電能繼續用下去.........
   而且,不知各位大大有沒發現.............

   M2C有獨顯,然而在處理散熱的方式只是比M2N多了一片鋁板!?............這....這....M2C用
   久了或常時間不關機,獨顯難免會出問題,是華X對這樣的設計很有信心嗎!?還是想Costdown
   !?.........不知道!手上有M2C的大大,還是小心注意筆電散熱.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抱歉喔,C大....LCD背光的調整,我...不會耶...背光會不定時關閉有可能是高壓條開始出現故障的
現像,如果機器是獨顯的,主板背面那塊電源交換板要檢查是否有問題(M2400N則沒有這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