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0筆記本可以用無線上網嗎

楼主(2011-03-17):
想用無線路由器上網  t20需要另加usb無線接收器嗎 請指點謝謝

网友:
T20 好像是 PIII 700Mhz的機器吧... 沒記錯那年代的機器是沒內置wifi的....

是可以用USB的wifi啦, 不過這本本應該USB只是1.1來的吧... 若然... 其極限就只能跑11mbps了...

要更高的速度, 建議買cardbus的wifi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