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i8偵錯卡疑問

楼主(2011-03-17):
見此圖...
此主機板運作正常....
系統也正常..
偵測出來這樣算正常嗎???
有二個東西無效
小弟修電腦向來都是靠經驗
很少用偵錯卡,今天特地把之前在板上團購買的拿出來玩
另外這塊卡上的lcd燈只有3.3V和LCK亮著
SYSCLK是閃礫
其它RESET,FRAME,IRDY都不亮...
再問一下...這幾個燈號代表什麼意思@@?
謝謝~~

网友:
阿凡那塊卡不準啦,修主板除了看跑碼外最主要是要看燈號有沒有中文沒差,俄羅斯2碼卡所有燈號都要亮才是正常˙鑫帝四碼卡REST復歸燈閃一下就滅掉才是正常,這塊卡沒玩過所以不曉得,四碼跟兩碼不同在於四碼判斷比較精準

网友:
除錯卡除了擋c1~~00~~ff
以外的我都不認識n_047|

网友:
除錯卡除了擋c1~~00~~ff
以外的我都不認識
引用 网友A:

會這些夠了啦.. 其實很多 code 都不準的, 反而造成困擾..

我到現在還沒真正用過一片很給它 "準" 的 debug card.. XD..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自己修理 是都拿數字的俄羅斯 跟PT090 佩 我自己賣的那款 中文昇級版本的那款準確度 3款差不多
I5 板子我也放過 很準低呵呵 你說的這片 我就不清楚了 我沒時際數據 可以比對 不過出現這樣
可能代表他不支援 這塊板子

网友:
這塊使用要選平台跟BIOS種類,CODE限制應該比較嚴,所以選錯可能會出現異常狀態

网友:
我昨天才出現判斷錯誤,他出現25代碼,明明板子沒問題,真的是參考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