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求助] 聲寶 全平面電視 SC-29FM21 選台異常 (已解決 )

楼主(2011-03-17):
SAMPO  29 吋全平面電視  SC-29FM21

最近選台發生問題
假設我目前在 51 台,按遙控器的 <上下選台鍵> 按上鍵應該要跳到52 台
他卻跳到 2 台  若按下鍵就跳到 13 台 ,只有按數字鍵才會跳到 想要的頻道

我以為是遙控器的問題,拿另一支萬用遙控器來試也是一樣
我試過掃描頻道功能,  原來在51 台 它就跳到 2 台 再往上慢慢跳到13 台,到13 台又從2 台開始
只在 2跟 13 台 之間的頻道掃描 !
原廠遙控器很早就壞了~ 一直都用非原廠的遙控器,這遙控器不具備原廠所有功能鍵,有幾個設定電視的鍵沒有,
我記得這台電視有增刪頻道的功能,會不會是頻道是被刪掉了 ?
不過掃描頻道應該所有頻道都會掃到, 怎麼只掃2到13 之間

要請教各位 維修高手 這是哪裡出問題 ?

网友:
按電視上的"自動掃描"鍵 看看...

不然就買原廠遙控器,再"自動掃描"    300元上下

楼主:
按電視上的"自動掃描"鍵 看看...

不然就買原廠遙控器,再"自動掃描"    300元上下 ...
引用 网友A:

我掃瞄過了  只會在2跟13 之間 掃

网友:
他牌的經驗
好像有一個設定,是訊號來源
要選擇Cable TV
然後掃瞄頻道

實在沒辦法時
只好按數字鍵
一個一個ADD

楼主:
我剛試了  增加頻道  把頻道增加進去  就可以了
不過要一台台的加
99元的副廠遙控器  沒自動掃描功能鍵

想不通為甚麼大部分頻道都被刪了 !?  電視的記憶會跑掉嗎 ?

网友:
按到 TV/Cable 了
我家常常按到. 沒幾天就說電視壞了 =..="
後來把那個鍵給廢了, 電視就沒再被說"壞了"

楼主:
按到 TV/Cable 了
我家常常按到. 沒幾天就說電視壞了 =..="
後來把那個鍵給廢了, 電視就沒再被說"壞了" ...
引用 网友B:

原來是這樣 ~~
多謝 指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