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ViewSonic─VA902 黑屏~維修實例

楼主(2011-03-18):
這台是我去回收場買的~開機黑屏~
拆開後看到9977GM燒了~紅色區  更換9977GM X2 OZ9932G不知道有沒有壞還是一起換了~在來全輔焊~
燒機3天測試都OK~
這是小第~第2次發實例~

网友:
9977G 這八腳的東東那麼容易就完了,而且是二個,是電壓的問題嗎?這個外觀可以看出真是幸運。好利害。謝謝分享。

网友:
回覆 2# avavvva

那兩顆是雙N通道增強型MOSFET包在一起的MOS,負責推動燈管逆變壓器,會掛的原因是因為這板子很多地方都會產生錫裂,尤其推動變壓器需要大電流,一旦錫裂會產生接觸不良,導致電晶體失控因而損毀,且推動它們的PWM晶片也容易失控。
這片板子不難修。

网友:
看來這裡又多了一位高手了哦!
恭喜完修!

网友:
謝謝以上大大指點!!這板子我會注意這些問題

网友:
利害,帖子我收下囉,因為我的螢幕也是用這台...

网友:
恭喜完修,另外要注意電源電容,尤其是背光電路兩顆升壓變壓器之間散熱片下的電容,通常這也是導致驅動晶體及PWM IC損壞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