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 8PIN 可以轉 PCI-E 6PIN 嗎?

楼主(2011-03-18):
我看EPS 8PIN上面有黃色線4條 黑色線四條

印象中PCI-E 6PIN的接頭是3條黑線3條黃線

不知道能不能改成2個PCI-E 6PIN的接頭?

网友:
可以啊!只是少的幾條線線材,要再從電源供應器拉出來喔!

网友:
耗電量不大,且線夠粗的話,也可以將其中一組黃線/黑線分接,就可以對應到EPS12V 8P接頭上
注意腳位定義,兩者12V與GND排列是相反的

楼主:
不過我看大4pin轉PCI-E的6PIN有兩種接法 我找一下圖^^"

网友:
基本上 圖一 跟 圖二 都是一樣的意義
大4p 是 +12v 0v 0v +5v
而pci-e 是 上排 +12v +12v +12v (黃色那排)
               下排   0v     0v     0v  (黑色那排)

話說圖三+12v中間是不是空的啊?? 褐色線檔住了

网友:
可以這樣分接,但是端子的接觸性要好,市面上很多轉接頭端子插起來都鬆鬆的,會有發燒問題n_107|
下圖是好的,衝孔夠深而且平面,改天在傳不良的範例,有些是尖孔或衝孔太淺,會接觸不良
甚至還有鐵鍍錫的材質... 非一般正規的銅鍍金或鍍錫,很誇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