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利盟 E120 雷射列表機故障?

楼主(2011-03-18):
利盟 E120 雷射列表機故障?
有一部份字印不出來,不知道是那裡故障?

网友:
磁 股壞了...之前一台 也是這樣 ~E120
你用手摸 ~裡頭凹禿不平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9304&highlight=E120

楼主:
回复 网友A:

網路有一家賣場說(滾筒組漏電),我怕買錯才上來問

网友:
更換一組碳粉匣就好了!
那個通常是碳粉容量不夠了!
可愛大說的磁股應該是磁棒吧,
那個只是把碳粉吸覆在磁棒上而已,
凹秃不平應該只會造成效果不平均,不會有字印不出來!
至於滾筒組漏電,應該會一片一片的全黑或是全白,
不會只有某個部份而已!
如果那台的碳粉匣是含滾筒的,就整組換掉就好了!

网友:
感光骨不夠光亮也會有這情況發生

网友:
感光骨不夠光亮也會有這情況發生
引用 网友B:

的確!感光滾筒的壽命到了也會有類似的狀況!

楼主:
碳粉容量顯示還有一半以上!
所以就麻煩了!

网友:
取下碳粉匣
拍一拍搖一搖
裝回去試試看
不行就麻煩了

网友:
你是否可以把印出來的紙反面在印一次,或者換新紙.因為紙張受潮也會產生這種效果.

网友:
你是否可以把印出來的紙反面在印一次,或者換新紙.因為紙張受潮也會產生這種效果. ...
引用 网友C:

紙張受潮好像不會那麼嚴重吧,除非是那幾個部份都是溼的,
不然應該還不至於會看不清楚!
不過感光滾筒受潮也會這樣,試看看連續多印幾張會不會比較好,
如果會的話,就代表是感光滾筒受潮了,
多印幾張就好了,不過滿耗碳粉的就是了!

网友:
碳粉容量顯示還有一半以上!
所以就麻煩了!
引用 网友D:

你的感光滾筒跟碳粉是在一起的嗎?
還是要分開換的?
是原廠的還是副廠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可以用word送個五十張空白頁試看看

楼主:
感光滾筒跟碳粉是沒在一起
全部都原廠來的!都沒換過,印了N張的紙還是一樣,空白的地方會出現在,不同的地方

网友:
回復  coreylin

可以用word送個五十張空白頁試看看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要讓感光滾筒除濕的話,印空白的沒什麼用!
因為它就是要讓碳粉帶走濕氣的!

网友:
感光滾筒跟碳粉是沒在一起
全部都原廠來的!都沒換過,印了N張的紙還是一樣,空白的地方會出現在,不同的地方 ...
引用 网友D:

嗯!會出現在不同的地戶啊!
那很明顯就是感光滾筒了!
換一支吧,不過應該也不便宜!找副廠的看看吧!

楼主:
附上照片

网友:
紅色框起來的部份應該就是轉印單元!
拆下來清一清,看會不會好一點!
還有記得上熱也要清一清,才不會又覆印!

网友:
我跟我同事交換意見後,有一個可能性,
就是這個碳粉匣也有可能有問題,
之前有遇到紅色框起來的部份,因吸粉異常,
那支磁棒會因為常使用後也會壞掉!
就會造成效果不好!
可以用手轉看看,看吸粉有沒有平均!
如果不平均的話,印出也會有像你這個問題的效果!

网友:
我之前在學校也有遇過!!不過把碳粉夾給搖一搖均勻後!!即可正常使用一陣子!!主要還是要換一個新的粉夾

网友:
久放沒用也會這樣 我遇過的情形是碳粉受潮
解法是抽出來 包個塑膠袋 拿去室外敲打幾下(不要太大力 但也別太小力 注意零件位置 別打到)
再搖均勻 再由塑膠袋拿出來 把過程中掉出來的碳粉擦乾淨(小心勿吸入)
應該就可以用了 但是因為碳粉受潮 不常用的還會再出現的...

网友(2011-04-17):
測試方法給你參考一下
找個文件按列印
當紙跑進印表機約1/2時關POWER開關(會夾紙喔!)
取出碳粉匣(看磁棒碳粉的附著)
取出光鼓匣(看顯像情形)
如果光鼓跟碳粉是做在同一匣就不適用

楼主:
回复 网友G:

請問!這個做法如何知道東西壞掉?

网友:
1.磁棒上的碳粉分佈不均
2.光鼓上的影像不清楚
3.要自己看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