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问题出现在多个不同电源上!!!!请各位大侠指点

楼主(2011-03-18):
我手里有几个电源 ,原本都是+5V VSB有问题。 已经修复。 但现在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 所有的输出 除了+5vvsb外,  +12v  -12v  +5v  +3.3v  都在一定范围内跳动。同时伴随有哒哒哒的声音。  请教如何修复

网友:
1.空載,請接上負載看看
2.內部某組迴路仍有異常,導致"打嗝"及發出"答答"聲

网友:
請試著將小電解電容換新,尤其是一次側的大電容及旁邊的小電容換新品,更新後再有聲音出現的話,
連電阻也必需拆下測量!
加油!您可以的!

网友:
過電流-低壓側可能有短路或漏電
主電路PWM IC (TL494或其他)的輔助電源沒有回來
建議你先檢查PWM IC的VCC電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