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p5 遊戲王 無背光

楼主(2011-03-18):
這台是去年10月網拍買的...
玩一陣子後沒有背光了...

拆下來後發現左下紅色圈圈的電容斷了一邊...
我把它拆下來..圖中的黑色圈圈...

然後我找廢板上大概大小一樣的電容(就是中間是橘黃色板子上有寫C的)黏上去...
就正常了...
大概又玩了幾分鐘後..那棵竟然燒起來...

以下應該是當初交易的網址: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8132601677

請問是我弄錯了(原本不是電容嗎??)..
還是另有零件損壞了呢?

新手發問.不懂地方請多海涵~

网友:
是電容沒錯...只是~~耐壓與容值不對吧...
再找一顆替換看看

网友:
我比較想問的是...好玩嗎n_118|
之前有想買過....

楼主:
剛剛裝好後會再開一次.... 冒煙...
結果是背後一個10歐姆的貼片電組接觸不良...
現在2個都再補焊上去..
再重開2次都好像是正常

晚一點測試久一點看看....

這種機器可以看avi.rm...等等..
也可以玩市面上大部份的模擬器...
現在這種都算是山寨板的...

那個照相品質大概只有30萬畫素...
說什麼130萬200萬是把檔案放大容量變大而已...
畫質還是一樣喔...

网友:
看到這一篇,將我的MP5拿出來看了一下.
這一台我也有,也是沒有被光(剛剛用led手電筒照射螢幕,隱約有圖案).
不知是不是也是電容的問題?http://img22.imageshack.us/img22/6553/dsc000121k.jpg
又若是這顆電容爆掉,那這顆電容是 ? 我去電子街該如何請店員找給我?
謝謝!!

网友:
自推一下.
這是版子背面,不知背光模組是哪個?

网友:
回覆 6# bluegaryno2

圖片.....變成青蛙了。

楼主:
1.青蛙的空間很難用...
2.那個電容為什麼很容易出問題...因為那個卡筍會卡住那個電容.您看那個電容旁邊有的洞.
   那個洞是給外殼螺絲裝的..但是那個螺絲孔柱旁邊的塑膠會卡住電容..所以那個電容很容易就掛了
   掛了就完全沒背光了~
3.只要是這個設計..一定會有這個背光問題..我的是3代的..不知道後來5代有沒有改善..
4.這種是LED背光的..就是直接驅動..不用升壓變壓器..
以上是小弟自己拆自己mp5的心得..有錯誤請指教~

网友:
1.青蛙的空間很難用...
2.那個電容為什麼很容易出問題...因為那個卡筍會卡住那個電容.您看那個電容旁邊有的洞.
   那個洞是給外殼螺絲裝的..但是那個螺絲孔柱旁邊的塑膠會卡住電容..所以那個電容很容易就掛了
   掛了就完全沒背光了~
引用 网友A:

不知哪個空間比較穩?

你說的那個電容跟我圈起來那個位置是一樣的嗎? 因為我只在這個電容有看到黑色的不明物.

网友:
那個電容超小顆的,對我這個非電子科系的人來說,真的很難.
不知這個台中這邊哪裡會修?
只是無背光這問題而已!

楼主:
德國的空間怎樣??試看看吧~
http://myphoto.to/

网友:
不懂德文..所以是看看是否有上傳成功.
這是背部..

楼主:
圖可以看到...
黑黑的那個應該是貼片電阻...拿3用電表量一下看有沒有阻值..如果是無限大或是0大概就是掛了..

把所有的接點詳細看一遍..(手電筒+放大鏡)
有脫焊的地方粘一下大概就可以救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