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容的容許值(誤差值)?

楼主(2011-03-18):
將兩平行導電極板隔以絕緣物質而具有儲存電荷能力的器材,稱為電容器(capacitor 或 condenser)。導電極板稱為電容器之電極(electrode), 絕緣物質稱為電介質(dielectric)或簡稱介質。

  電容器的代表字母是C﹝capacitor﹞,單位為法拉﹝farad﹞。電容量(capacitance)是用來表示電容器能儲蓄電荷的能力(或容量)。各種電容器,因導體的大小體形狀體材質及板間距離與介質種類等因素的不同而有不一樣的電容量,但所能儲存的電荷量Q與其電位V係成正比,即 Q=CV式中的比例常數 C 即為電容器之電容量,簡稱電容。

【電容的標示主要有下列幾項】
電容容量單位:電容的基本單位為法拉(F)。但實際上,法拉是一個很不常用的單位,因為電容器的容量往往比1法拉小得多,常用微法(μF)、納法(nF)、皮法(pF)(皮法又稱微微法)等,它們的關係是:1法拉(F)=1000000微法(μF)1微法(μF)=1000納法(nF)=1000000皮法(pF)。
電容耐壓:以伏特v表示,這是表示此一電容所能承受的最高峰值電壓,需要視電路的狀態選用足夠的耐壓品種,才不會爆裂機毀人傷,不可不慎!
電容極性:以較短的接腳代表負極,除了無極性金屬膜電容與陶瓷電容,雲母電容外,一般電容都有極性的分別,裝機時務必小心!
容量誤差:容量誤差代表此一型號電容的容量誤差值,誤差值越低代表電容容量與標示值越相近,大量使用時也表示整體能更趨一致。
電容耐溫:表示電容能承受的工作溫度極限,超過此一限制,電解液可能乾涸或減短壽命。

【電容器主要電氣規格】

   1. 電容量Capacitance: 一般電解電容器的電容量範圍為0.47uF-10000uF, 測試頻率為120Hz. 塑膠薄膜電容器的電容量範圍為0.001uF-0.47uF, 測試頻率為1KHz. 陶瓷電容器T/C type的電容量範圍為1 pF-680pF, 測試頻率為1MHz. Hi-K type的電容量範圍為100pF-0.047uF, 測試頻率為1KHz. S/C type的電容量範圍為0.01uF-0.33uF.
   2. 電容值誤差Tolerance:
      B ± 0.10pF
      C ± 0.25pF
      D ± 0.50pF
      F ± 1%
      G ± 2%
      J ± 5%
      K ± 10%
      M ± 20%
      一般電解電容器的電容值誤差範圍為M 即 +/-20%, 塑膠薄膜電容器為J即 +/-5%或K即 +/-10%, 或M即 +/-20%三種, 陶瓷電容器T/C type為C即 +/-0.25pF (10pF以下時), 或D即 +/-0.5pF (10pF以下時), 或J或K四種. Hi-K type 及S/C type為K或M或Z即 +80/-20%三種.
   3. 損失角即D值: 一般電解電容器因為內阻較大故D值較高, 其規格視電容值高低決定, 為0.1-0.24以下. 塑膠薄膜電容器則D值較低, 視其材質決定為0.001-0.01以下. 陶瓷電容器視其材質決定, Hi-K type 及S/C type為0.025以下. T/C type其規格以Q值表示需高於400-1000. (Q值相當於D值的倒數)
   4. 溫度係數Temperature Coefficient: 即為電容量受溫度變化改變之比例值, 一般僅適用於陶瓷電容器. T/C type其常用代號為CH或NPO 即為 +/-60ppm, UJ即為 -750+/-120ppm, SL即為 +350+/-1000ppm. Hi-K type (Z)及S/C type (Y), 其常用代號為B (5P)即為 +/-10%, E (5U)即為 +20/-55%, F (5V)即為 +30/-80%.
   5. 漏電流量Leakage current: 此為電解電容器之特定規格, 一般以電容器本身額定電壓加壓3 Min後, 串接電流表測試, 其漏電流量需在0.01CV ( uF電容量值與額定電壓相乘積) 或3uA以下 (取其較大數值). 特定低漏電流量使用 (Low leakage type) 則其漏電流量需在0.002CV或0.4uA以下.
   6. 衝擊電壓Surge Voltage: 一般以電容器本身額定電壓之1.3倍電壓加壓, 需工作正常無異狀.
   7. 使用溫度範圍: 一般電解電容器的使用溫度範圍為 -25℃至+85℃, 特定高溫用或低漏電流量用者為 -40℃至+105℃. 塑膠薄膜電容器為 -40℃至+85℃. 陶瓷電容器T/C type為-40℃至+85℃, Hi-K type 及S/C type為 -25℃至+85℃.

-------------------------------------------------------------------------------------------------------------------------------------------------------------------

今天拆廢板的全部電容(808真是好物,沒多久全拆光至少三十顆)
一些沒爆的電容,用電容表去量
如...1000uf 6.3v,值都超過1000
有些都來到 1200uf 以上,甚至 1400uf 以上也有
查資料得知,電解電容標示 M 誤差在 20%+- 左右
那是不是以 1000uf 來說,低於800uf 或 高於 1200uf,都算不良品嗎???

网友:
理論上來講 , 誤差在範圍內 , 我們當然認為是可用的 !!

但是你的測量儀器 , 測出來的值並不是絶對的 !!

電容的測試 條件是很重要的 !!

用一般的 [電容錶] 測出的結果 , 也只能參考而已 !!!

楼主:
電容表是 CA-6013

丟最多的是 1000uf
那我量出來的電容
超過 1300uf 全丟了
至少丟了快十顆有了
覺得有點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