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尋找 Photodiode 請熟悉光電元件的網友幫忙告知生產廠商

楼主(2011-03-18):
小弟最近維修上碰到一個光發射接收模組,照片如圖

左邊是肉眼看是紅光LED, 右邊則是photodiode
photodiode 的照片及機構如圖

弟曾找了外觀相似的 photodiode 換上但就是不工作,不知是何原因,要如何才能找到可替代的photodiode呢? 不知是否有大大熟悉光電元件可提供廠商,,或給小弟指點一下....

在這裡先說聲 謝謝 !

网友:
tim963721大,在您更換完光二極體後,動作時驅動光二極體電源有無正常呢?也就是說,電源沒送,二極體感光雖有導通、截止之變化,但相對應的電路卻無法動作。

楼主:
s10274chen大 您好

您的部落格讓小弟大開眼界...

真的很抱歉 原有驅動電路小弟覺得要為了拍 photodiode 拍的清楚故沒有全部一起貼出...在換過photodiode後有再次組立測過,但沒有信號反應反而讓我覺的很迷惑 ...原電路是用op檢測出信號來的

這電路是用來偵測由 LED發出光源的變化,做為距離感應,用了有2-3年了,現在對光強度的感應有些誤動,光電元件容易老化,所以才想找個photodiode換換看能否感應的更好,如果有大大熟悉光電材料,都歡迎給我任何的意見 謝謝您 !

网友:
回覆 3# tim963721

tim963721大您過獎了!小弟我是偶而玩一些,然後再寫到部落格,因為怕自己忘記。
沒關係,這類似的小弟是在高職曾經參與學弟玩過光電晶體,利用LED變化,在距離內讓光電晶體接收,然後放大再處理那些信號。
光二極體可利用電表量測,然後用手電筒照它或把它遮住,然後看電表量測數值有無變化;或是可以再組一個小電路單獨測試看看;這樣一來就能初步判定光電元件是OK的。
驅動電路、OP部分,那也要確定是否有無損壞囉!因為應該不至於換了新元件反無信號反應。

廠商我不知道有那些。

楼主:
s10274chen 大 您好

謝謝您的建議,小弟依您的建議用電表量測一下比對手上新品與原舊品,發現我手上的新品雖對光也有反應,但不是光二極體,因為沒有二極體單邊導通的特性難怪動作不對...那麼小弟再另尋光二極體的樣品來試應該就可以,謝謝您的指點,真感激您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