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NSC-939 部份USB不動作

楼主(2011-03-18):
請問各位前輩..
小弟測試供電及所有腳位對地電阻都正常..
但一組裡面有一個不動作..

紅色為不動作的USB..
綠色的排阻測試正常
是否為南僑晶片有問題?
假如不是南僑,小弟該如何下手...

网友:
USB 的每支腳都有定義的..

建議先查一下腳位定義, 量一下所需的電壓是否正常?

^_^

网友:
每個都有一組OK, 一組有問題?

蠻奇怪的.... 個人感覺應該不是橋的問題..... 但又說不出所以然來....

网友:
先看USB附近的保險絲有沒有燒掉

楼主:
保險絲沒問題..每組供電都4.97左右,接滑鼠會亮但XP找不到..鍵盤則是BIOS沒反應XP都找不到
我認為保險絲只有電源才有..(除非我觀念錯誤..有錯請大力的ㄍ一ㄠˇ出來沒關係)
保險絲在黃色區域右邊長得很像 陶瓷電容 用電錶量會嗶嗶叫..
小弟手上只有一個台幣二佰多塊的電錶...不知如何測 D- 及 D+ 的電壓...(量出來都是0)
不過電情況下所有對地電阻都為15K..
跑一下線路..D+ 及D- 都經過黃色區域的電晶體再經過153排阻最後..(走進南僑..不知有沒有看錯)

真的很奇怪..一組只有一個是壞的..5V及GND又都正常..所以我才懷疑會不會是南僑有問題或是南僑有虛焊..

网友:
D+、D-,訊號線,用三用電表量不太容易得到量測電壓值。

USB訊號線,NF晶片確實要過那些二極體。

网友:
雖然不太可能,不過還是問一下...

BIOS沒有把USB關閉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您提醒我還有更新BIOS一條路....
但更新完後還是一樣...
這張板子的南僑熱到會燙手,難怪原廠有加風扇
看來放大鏡是需的..快變鬥雞眼了

楼主:
剛才在查有沒有斷線..結果.....
請問這是燒到的痕跡嗎?..
看來應該是沒救了..燒到USB還壞一半,真是悶....

网友:
外接USB HUB頂著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