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id的設定與使用

楼主(2011-03-19):
剛剛抽空把二顆sata硬碟做了raid的設定,把二顆硬碟綁在一起,在讀取上感覺變的很快,有人有使用的心得嗎??分享一下好嗎??

我覺得下載速度有變快~~可是下載的速度跟硬碟應該沒關係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SATA I ? SATA2?

我玩過 raid 0
Seagate 160G*2 讀 136mb/s
WD Blue 500G*2 讀 229mb/s

拿安全性開玩笑,所以這裡面都是擺消失了…就算了的資料(重要的自然要備份三地三份)

网友:
剛剛抽空把二顆sata硬碟做了raid的設定,把二顆硬碟綁在一起,在讀取上感覺變的很快,有人有使用的心得嗎?? ...
引用 楼主:

大哥, 你應該是用 RAID 1, 兩顆硬碟要分別寫入, 怎會比較快..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sata1,我才剛開始玩,資料是備份到其他硬碟
只是這樣做硬碟會很容昜壞嗎??

楼主:
大哥, 你應該是用 RAID 1, 兩顆硬碟要分別寫入, 怎會比較快..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RAID 0
cremaker 大 有測硬碟速度的軟体嗎??報一下3qn_023|

网友:
回复 楼主:

    HDTune

楼主:
回復  e0982296321

    HDTune
引用 网友C:

感謝啦
鼠大

网友:
我是用RAID 0
cremaker 大 有測硬碟速度的軟体嗎??報一下3q
引用 楼主:

raid 0 現在這麼進步, 用兩顆硬碟就可做了.. ^_^

測硬碟軟体, 我沒有耶.. 我用的系統和你不一樣啦..

网友:
這是測試結果

Seagate 160G*2

WD AAKS Blue 500G*2

記得 SATA1 的通道理論值只有 150mb/s
實際可用的可能更低
如果說單顆效能可以到 60mb/s ~ 80mb/s
組 raid 0 可能只能到 120mb/s 吧

网友:
raid0速度當然會比較快啦..
2棵hdd幫忙寫資料一定比單一棵快...

不過當資料不見了...就麻煩了...

网友:
e0982296321 ..

我搞錯了.. 我以前只用過 raid 1.. Sorry..

以下是找到的資料:

原址: http://zh.wikipedia.org/zh-hant/RAID#RAID_0

RAID 0

將多個磁碟合併成一個大的磁碟,不具有冗餘,並行I/O,速度最快。RAID 0亦稱為帶區集。它是將多個磁盤並列起來,成為一個大磁盤。在存放數據時,其將數據按磁盤的個數來進行分段,然後同時將這些數據寫進這些盤中。 所以,在所有的級別中,RAID 0的速度是最快的。但是RAID 0沒有冗餘功能,如果一個磁盤(物理)損壞,則所有的數據都會丟失。
理論上越多的磁碟效能就等於[單一磁碟效能]×[磁碟數],但實際上受限於匯流排I/O瓶頸及其它因素的影響,RAID 效能會隨邊際遞減,也就是說,假設一個磁碟的效能是50MB/秒,兩個磁碟的RAID 0效能約96MB/秒,三個磁碟的RAID 0也許是130MB/秒而不是150MB/秒。所以,兩個磁碟的RAID 0最能明顯感受到效能的提升。

但如果是以軟體方式來實作RAID,則磁碟的空間則不見得受限於此(例如Linux Software RAID),透過軟體實作可以經由不同的組合而善用所有的磁碟空間。

网友:
主機板內建的raid一般來講效能不會比外插卡式的來的效能好,建議您如果要以效能為主的話就外插卡片來做速度上絕對比起內建式來的好.

网友:
Crystaldiskmark也是測試硬碟速度用的
http://azo-freeware.blogspot.com/2010/01/crystaldiskmark-220.html

楼主:
主機板內建的raid一般來講效能不會比外插卡式的來的效能好,建議您如果要以效能為主的話就外插卡 ...
引用 网友D:

可是外接的很貴說~~

网友:
raid如果用SSD  那會變如何~~會飛嗎??

网友:
肯定會飛 ......  的確SSD的效能非常好

不過是小朋友會飛得更多
一是SSD每GB售價很高
二是SSD有寫入壽命的限制

网友:
SSD那個寫入次數的限制真的是......

說到用主機板內建的RAID來架設RAID
如果說........CLEAR BIOS 會怎樣? 是RAID ARRAY會被清掉還是有另外保存?

网友:
回復  e0982296321
我玩過 raid 0
引用 网友A:

    個人玩RAID 0 不算啥~~~
我就碰過天兵等級的伺服器管理者~~~ 竟然整台Server搞RAID 0....
想之~~~ 掛了之後~~~ 飯碗也就丟了~~~

网友:
說到用主機板內建的RAID來架設RAID
如果說........CLEAR BIOS 會怎樣? 是RAID ARRAY會被清掉還是有另外保存?
引用 网友E:

    要看主機板所支援的RAID是哪種等級的~ 有些主機板有內建較高等級的RAID晶片~
或者
    伺服器主機板也有不少內建 RAID 晶片的

一般來說 那種RAID 是把RAID Configuration Store到RAID Group當中
(也就是放在硬碟上)
至於個人電腦的主機板低階RAID~~~ 老實說~ 我還真不敢用!!!

网友:
raid如果用SSD  那會變如何~~會飛嗎??
引用 网友F:

    你可以改用 RAM Box 來跑RAID....

网友:
回復  windata
    我是sata1,我才剛開始玩,資料是備份到其他硬碟
只是這樣做硬碟會很容昜壞嗎?? ...
引用 楼主:

    硬碟是精密的"機械"~~~ 沒錯~~ 在電腦零組件當中~~~ 他算機械產品~~~
會不會壞就看~~~ 在台灣俗話就是 命運 ~~~   聽說對岸的用語叫做 人品

网友:
回复 网友G:

感謝鴨大的解惑
原來我之前錯很大啊,我一直以為插卡的是存在卡上的rom裡面

网友:
回复 网友G:

勇啊

稍微知道 / 認識 / 比較 raid 的各種規格
就應該曉得至少是用 raid 1 / 5

怎麼搞的…伺服器用 0 下去,你是故意讓他包的厚

网友:
回復  wst2080
怎麼搞的…伺服器用 0 下去,你是故意讓他包的厚
引用 网友A:

                我只是旁觀者~~ 他一意孤行~~ 就賭機房的環境(環控)很優(門禁、空調、電力...等)~
然後硬碟是用SCSI (蠻久以前的事情了) 硬體式的RAID控制器(Proware) ...等
                他認為伺服器等級的硬碟~~~ 故障率很低很低~~~
                                                     卻不知道~~~ 我已經看了不少年~~~
                                                                  機房的硬碟對我來說~~~ 就等同於 "耗材" ~~~
壞了就丟~~~ 根本不用掛念~~~
(還曾更天兵的同事~ 把控制器判斷掛點的硬碟插回去~ 控制器馬上判讀硬碟錯誤~ 直接把那個故障的硬碟離線~ 更天的事... 他不信邪~ 還拿到別台上去插... 結果也一樣!!!   @@ )
                 反正我該說的 該做的 都提醒了~~~ 也順道在機房日誌上頭記上一筆~~~ 做好保護我自己的準備~ PS:機房24hr的DVR監控與錄影~ 錄影的影像可放半年(放在外接RAID櫃當中)

网友:
回復  wst2080
感謝鴨大的解惑
原來我之前錯很大啊,我一直以為插卡的是存在卡上的rom裡面   ...
引用 网友E:

    不太可能放在ROM上頭~~~ 畢竟ROM的寫入速度~~~ 跟硬碟相比~~~ 天差地遠的速度!!!

网友:
回复 网友G:

不用說機房的硬碟是耗材了
現在個人用的硬碟也像耗材一樣,這東西本來就是會壞的
就像印表機一樣,買兩顆墨匣的錢,再補一些就可以直接換一台新的,根本就是免洗筷嘛

网友:
回复 网友G:

    連 RAID 1 都有可能兩顆硬碟一起掛, 更何況用 RAID 0........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