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SCX-4200 雷射掃瞄印表機維修實例

楼主(2011-03-19):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
蛤~順興大是農民呀~

网友:
有燒錄機...
機絲真多
太強啦

柯南大..

网友:
原來碳粉匣裡面有記憶ic ,學習了

网友:
應該是將記憶ic 已寫上的資訊....
利用燒錄機  讀出~~修改成未使用狀態碳粉夾的狀態
重新讓印表機   重新抓碳粉夾資訊~~~
應該是這樣吧......

网友:
大大,您太厲害了。真正的DIY精神~~~

网友:
這次的實例......看照片還有描述怎麼變成好像現場直播.............
不會吧!這麼生動,連卡紙這個也感覺身歷其境,發生在眼前。0.0?

順興大哥,那您還是有改installed還有40H那些資料?

网友:
這種問題,真的要有燒錄器才有辨法解決啊!
不然就只能知道問題,但是就是束手無策!

网友:
現在印表機廠商都很聰明
都會在碳粉匣上裝晶片...印到一定張數,直接給你罷工,除非換新的碳粉匣
擺明就是要賺你碳粉匣的錢...

大大有燒錄機的話
填充碳粉+晶片歸零可以自己來,只要多買幾支空匣來填充
跟本不需要買爆貴的原廠匣...

楼主:
這次的實例......看照片還有描述怎麼變成好像現場直播.............
不會吧!這麼生動,連卡紙這個 ...
引用 网友A:

    對岸的資料
#################
可以自己编辑码片资料!详细如下:把40h的0到f之间的数据改为00,60h的0到f之间的数据改为00,70h的0到b改为00,c改为FF。d-e-f 改为00,改完后写入芯片就OK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
我是比對他的下去修改....
這是第一台改好的資料
修改前
修改後
但有其中一支內容的順序是錯的..就是上面這支
下面的照片是第二台的資料...
依照修改的方式不同你就可以看出~~大約要改那邊了
修改前
修改後

网友:
真是太利害了
恭喜大大

楼主:
蛤~順興大是農民呀~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農民.......
那張單子..是夾在養樂多大的雷射印表機....
養樂多大才是農民吧...哈哈哈哈n_136|

网友:
AIO打印機,要拆的部份多,又有機械的,真不好修,還拆到碳粉匣裡重燒晶片....不知要過多少年才到這level。

网友:
回覆 10# shunxing

嗯嗯!原來是這樣啊!等於是把那些清零,然後讓它在重新計數了。

网友:
如此清空記憶,要用哪種燒錄器讀取?

网友:
這樣不就代表要換碳夾也可以解決!那用副廠也要規零嗎??
如果都要!那就是大家都在搶錢!!

楼主:
這樣不就代表要換碳夾也可以解決!那用副廠也要規零嗎??
如果都要!那就是大家都在搶錢!! ...
引用 网友C:

    副廠的也是收集原廠的來歸零之後填充的阿......

我記得三星的印表機剛推出的時候...
想買副廠的...都是個問題勒...
直到前年...才有機會買到副廠的....
三星的雷射印表機..整體結構簡單問題又少..
最頭痛的就是計數晶片..再來就是它的原廠碳粉夾是天價.....

网友C:
副廠的也是收集原廠的來歸零之後填充的阿......

我記得三星的印表機剛推出的時候...
想買副廠的... ...
引用 网友D:

謝謝S大~這樣說!!原來最吃虧還是平民!但就會照福各位大大
小弟學習中

网友:
應該說每一家的原廠碳粉匣都是天價
一支都是3000起跳...買支碳粉匣都可以買台印表機了
跟噴墨的一樣...廠商就是要賺你後續耗材的錢,你買副廠故障不保固
要不然機子雷射一台3千多,廠商要賺什麼

所以會有賣那種"空白晶片"用來騙機器用的...
這些除了用新晶片外,也有從回收空匣上拆的...

网友:
順興!!
機子內的碳粉匣據客戶說才換沒多久
真是ㄏㄟ ㄒㄧㄣ ㄕㄤ ㄖㄣˊ

网友:
應該說每一家的原廠碳粉匣都是天價
一支都是3000起跳...買支碳粉匣都可以買台印表機了
跟噴墨的一樣...廠商 ...
引用 网友E:

我還有一台柯尼卡的彩雷,也是客戶不要給我的
原廠報價 黑色碳粉 2800  彩色單隻5500
5500*3=16500+2800=19300
新機一台才9000左右

楼主:
順興!!
機子內的碳粉匣據客戶說才換沒多久
真是ㄏㄟ ㄒㄧㄣ ㄕㄤ ㄖㄣˊ
引用 网友F:

  其實一看就知道這碳粉夾換沒多久.....
問題是在~~計數器的晶片.....
他們當初應該也沒把資料清乾淨....
才造成這類的莫名其妙故障原因
我先幫你處理好都沒問題了~
目前我有保留2個版本的資料...
為了確保版本的正確性...
你拿回去之後..請盡量的操....
我希望得到正確的訊息..這樣我才知道要保留哪一個版本的資料

我還有一台柯尼卡的彩雷,也是客戶不要給我的
原廠報價 黑色碳粉 2800  彩色單隻5500
5500*3=16500+280 ...
引用 网友F:

.....彩色單支5500.........這比其他廠牌還來的貴吧.......
買整台新的還比買碳粉夾好....
可見..廠商要賺的是後續服務.....
必須直接請廠商來對碳粉夾填充與晶片計數歸零吧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 Shunxing大您太強了,您不怕印表機工會要圍堵您!

网友:
shunxing 大好利害喔,可以跟你要一下芯片的檔案嗎?? email:e8602105.tw@yahoo.com.tw
謝謝!!!(本人剛好家中有一台碳粉匣用完的,想買環保碳粉回家填充)

网友:
順興大哥萬萬歲!! 意思就是說要活到很老很老!這樣才可以不斷的把經驗傳給大家!! 那一台VP-880 很強喔!!

网友:
順興大您實在太強了.這種要換碳粉夾.的商業機密也被您破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