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ER Aspire 2920開機沒電壓

楼主(2011-03-19):
變壓器是好的,檢測上電電源燈沒亮。
拆機後發現開關沒3V的待機電壓,找了電路圖LEFT1完全沒電~~
開始往回找電路~R201正常~而板子EC46沒東西~再往回找~
找到了RN17 排阻~量起來也正常~

看來要往3D3V_S0那找起~~~但找起來一大堆~~接下來就沒頭緒了~~~
請問3D3V_S0是由U30 W83L351YG-GP產生的嗎????

附上電路圖€~感謝~
Acer Aspire 2420 2920 - WISTRON CALADO.rar (1.13 MB, 下載次數: 148)

楼主:
剛看了一下~
3D3V應該是由TPS51120第11腳產生的~

网友:
tps 51120  dc to dc
跟我上次修狀況很像 http://bbs.pigoo.com/thread-26103-1-1.html  這篇您還有替我加分…
不過我的是tps 51125 ,HP 的機器

您檢查一下,vin 第22支腳,上面的 c321 ,可能對地短路了

W83L351YG 華邦NB週邊介面電源管理,應該可以不用理它
請參考 http://www.eettaiwan.com/ART_8800446641_644847_NP_9fd2f7ce.HTM

网友:
回覆 2# 阿水

阿水大,您看電路圖第三十一頁,有power map,從那開始著手,找chip。
從整體方塊圖,確認出先後關係,然後再找出相應供電有無異狀。

snare大直接幫您一箭中的打中目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snare大這篇我研讀了好幾回~因為我也知道跟我的情況很像~
感謝~

我找看看c321在哪~~沒點位圖找零件好痛苦~~~眼睛都快花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一直在找這一頁~一直以為不是在文件的頭就是在尾~沒想到在中間~
昨晚太累了~沒發現~
看了一下,51120是在產生5v.3v電壓的~

楼主:
剛回家量了一下~TPS51120有19V輸入~
5V輸出正常...但確量不到3V輸出@@"

楼主:
剛查了一下對岸的資料.....

===================================================
像這種板,如果待機芯片發燙,一般都是EC壞了,你可以拆下EC,再通電試試
===================================================

想請問一下...EC是哪個零件???????????

网友:
EC 就是電解電容之意..

補充一下 EC 是 Electrolytic Capacitor  的簡稱..

网友:
回复 网友C:

EC應該是KBC WPC8763L
http://benyouhui.it168.com/thread-483675-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C:

    您有沒有試著先把 c321 拆掉,再量看看power sw 有沒有 3v,那邊很容易量錯

您可以參考這篇 ,說不定,重燒bios就好了,如果EC沒壞的話(mikyo大 說的那一顆就是了)
http://www.cnvico.com/Webasp/Case.asp?SortID=1&ItemID=54

楼主:
回复 网友A:

報告~拿掉c321情況相同~運氣沒那麼好~
c321量起來也沒短路。
但怪現像~原本power sw那沒電壓,拿掉後卻出現0.5v的電壓~
但 還是不到3v無法啟動。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原本也是猜電容....而板子上也有EC1.EC2.EC3..........等零件.....
但太多啦~~~~~所以覺得應該不會只是電容那麼簡單~

回复 网友E:
感謝兩位大大~
原來EC就是KBC~

楼主:
http://benyouhui.it168.com/thread-483675-1-1.html

給大家詳細說下EC_BIOS的解釋及相關知識!!!

最近大家升級BIOS的時候都在問EC_BIOS是什麼??我找了一些資料大家看一下:

EC(Embed Controller,嵌入式控制器)是一個16位單片機,這是筆記本電腦中獨具特色的部分,正是因為EC的使用,體現出了筆記本電腦與普通臺式電腦的一個重要區別。
    我們知道,在臺式電腦中,鍵盤和滑鼠是獨立與系統主機的,其一般標準的PS/2或USB埠與主機系統連接。而在筆記本電腦中,為了實現便攜的目的。必然要使用內置鍵盤(矩陣解碼型鍵盤)和內置滑鼠(如觸摸板、指點杆都屬於內置滑鼠設備)。為此我們需要專門的鍵盤控制器,筆記本的專用EC正是具備了這個功能。

    而且,筆記本電腦設計的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要使系統更加省電,增加電池的續航能力,既要有良好的散熱性能,又要儘量減少系統的噪音,所以要根據溫度,控制CPU風扇的停轉。筆記本電腦的一些電源管理,如筆記本進入待機或關機模式,外部電源系統的電力調度。智慧電池的電力檢測,充放電任務。以及一些實用的快捷按紐。這些重要的功能都是由EC來完成的。

實際上,筆記本的EC是傳統的KBC(Keyboard controller,鍵盤控制器)的延伸,它具備了KBC和嵌入式控制兩個部分功能。

EC目前普遍應用在具備智慧型節電功能的筆記本電腦設計中,它擔負著筆記本內置鍵盤、觸摸板(TOUCHPAD)、筆記本電池智慧充放電管理以及溫度監控等任務。    EC在筆記本電腦的便攜、智慧化、個性化設計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它內部本身也有一定容量的Flash來存儲EC的代碼。EC在系統中的地位絕不次於南北橋,在系統開啟的過程中,EC控制著絕大多數重要信號的時序。在筆記本中,EC是一直開著的,無論你是在開機或者是關機狀態,除非你把電池和Adapter完全卸除。

  在關機狀態下,EC一直保持運行,並在等待用戶的開機資訊。而在開機後,EC更作為鍵盤控制器,充電指示燈以及風扇等設備的控制,它甚至控制著系統的待機、休眠等狀態。主流筆記本系統中,EC在系統架構中的地位如下圖:

  現在的EC有兩種架構,上圖左邊是比較傳統的,即BIOS的FLASH通過X-BUS接到EC,然後EC通過LPC接到南橋,一般這種情況下EC的代碼也是放在FLASH中的,也就是和BIOS共用一個FLASH。右邊的則是比較新的架構,EC和FLASH共同接到LPC匯流排上,一般它只使用EC內部的ROM。至於LPC匯流排,它是INTEL當初為了取代低速落後的X-BUS而推出的匯流排標準。

  EC上一般都含有鍵盤控制器,所以也稱KBC(Keyboard Controller)。

  那EC和BIOS在系統中的工作到底有什麼牽連呢?在這裏我們先簡單的分析一下,具體的過程在本文的最後會詳細介紹。

  在系統關機的時候,只有RTC部分和EC部分在運行。RTC部分維持著電腦的時鐘和CMOS設置資訊,而EC則在等待用戶按開機鍵。在檢測到用戶按開機鍵後,EC會通知整個系統把電源打開(這部分在最後詳細介紹)。CPU被RESET後,會去讀BIOS內一個特定位址內的指令(其實是一個跳轉指令,這個位址是由CPU硬體設定的)。

  這裏開始分兩種情況,對於上圖左邊的結構:CPU發出的這個地址通過FSB到北橋,然後通過HUB-LINK到南橋,通過LPC到EC,再通過X-BUS一直到達BIOS。在CPU讀到所發出的位址內的指令後,執行它被RESET後的第一個指令。在這個系統中,EC起到了橋接BIOS和南橋(或者說整個系統)的作用。

  對於上圖右邊的結構:在這位址南橋後,會直接通過LPC到BIOS,不需要EC的橋接。

  這裏需要說明的是,對於臺式機而言,一般是不需要EC的。這裏原因有很多:比如臺式機本身的ATX電源就具有一定的智慧功能,他已經能受作業系統控制來實現待機、休眠的狀態;其次由於筆記本的鍵盤不能直接接到PS/2介面,而必須接到EC之上;還有就是筆記本有更多的小功能,比如充電指示燈、WIFI指示燈、Fn等很多特殊的功能,而且筆記本必須支持電池的充放電等功能,而智慧充放電則需要EC的支援;另外,筆記本TFT螢幕的開關時序也必須由EC控制。這些原因導致了筆記本使用EC來做內部管理的必要性。

  總體來說,EC和BIOS都處於機器的最底層。EC是一個單獨的處理器,在開機前和開機過程中對整個系統起著全局的管理。而BIOS是在等EC把內部的物理環境初始化後才開始運行的。

  看到這裏,我想大家也明白EC到底是呵方神聖。如果說BIOS 是底層系統的話,那EC 似乎更加底層。

  在南橋上還有一個功能塊就是電源管理單元(PM,Power Management)。

  一般來說,他和EC來共同配合完成。這裏包括從開機(power button)鍵按下後,啟動,待機,休眠,關機的全部功能。還包括對背光亮度,聲音等的控制等等。

  至於現在Intel的Speed Step技術,也有部分功能是透過南橋來實現的(南橋發送SLP、STPCLK(sleep,Stop Clock)來實現睡眠、深睡眠等)。

  這部分的設計比較簡單,只需要點到點的連接南橋和CPU即可。通過EC BIOS(底層軟體部分)與EC晶片(硬體電路設計部分)的結合,可以發揮出更多的創意與設計彈性,在溫度監控與電源管理上達到更加的自動化。使我們的筆記本電腦為用戶提供更多的附加值。

网友:
TPS51120有補過了嗎?
會不會只是空焊

网友:
L11=5v L9=3.3v可先對地打阻值看看
這兩組電壓應該一起出來
如果只有L11的5v那還真奇怪
或許是TPS51120本身的問題

网友:
量一下TPS51120的第12腳EN2應該要有電壓
EN2為3V單元電路控制引腳.這個3V單元控制引腳電壓是由晶片內部產生的
沒有電壓表示晶片內部3V電路這部分有問題.先換一個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