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請問~在PCB板上的SMD電容怎樣良測或怎麼知道好壞

楼主(2011-03-19):
PCB板上的電解電容基本上可以看外觀@!所謂爆爆爆~凸凸凸!
或是解焊良測!
有無方式可以判別PCB板上的電解電容或是SMD電容有問題?(SMD是看顏色嗎)
另外怎樣區分SMD是電容(黃黃一顆都是嗎?)

网友:
電路板上通常會標示C符號,MLCC外觀以棕色、黃色、米色、白色為主(但有例外)
因容值小建議取下測量

网友:
我的經驗是一律銲下來測量,光是眼睛看來看去,倒不如做點事早點排除疑慮。其實有多次的經驗告訴我,SMD電容變值都是拆下來量測之後才發現,而且我的問題都是來自這些變值的SMD電容。

楼主:
謝謝狼大~就是先看板子上面代號!區分電阻跟電容~
那~一整片SMD電容!看不出外觀~這樣拆下去不就好幾百顆(最少20~30顆)
有檢查方式嗎?

网友:
先找電源迴路的下去測,因為該處工作量及負擔大,出問題機率最大

网友:
記得有一種儀器叫ICT好像可以測
不知道有沒有說錯~~~
錯了請糾正

网友:
ICT是不是一般打件廠做完後,依據零件位置與特性(電阻值或是電容值)做測試呢?
好像要先寫程式規劃測試點的樣子~
錯了請糾正

楼主:
了解!!感謝以上大大~~從電源端下手!

网友:
這麼多顆電容的確很難檢查,但SMD電容比較容易壞再兩邊極版和主體分離.所以方法1.只要烙鐵移除電容應該就會發現極片脫落.方法二先假設這麼多電容接到同一個電源,而且電源短路為幾ohm到幾Kohm,這樣的情況你可以將電錶轉到 歐姆檔,接到電源兩端,固定不動,然後以烙鐵碰觸各個電容(不用拆,點焊三秒即可),會發現電錶上的數值有巨大的變化,那就可能是那一顆,或那幾顆電容有問題.

网友(2011-05-18):
感謝大大的說明..努力吸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