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ANYO..CRT...ST-29BC1不能開機

楼主(2011-03-19):
電源燈沒亮.....按電源之後...無影像..無聲音...只有高頻音....請問各位仙角這個大約是什麼壞掉呢...謝謝

网友:
回复 楼主:

給你魚不如教你如何釣魚,給你一張線路圖,答案就在此圖中

提示1:有聽到高頻聲,那水平晶體可能已燒毀
提示2:若水平晶體燒毀,千萬不要更換後貿然開機,後果會很慘!
提示3:請往電源穩壓檢知迴路查
提示4:最少有3顆零件要換

网友:
狗狗大果然是高人啊.... 對於偶自己來說, 一說起修CRT就頭大...
可能是小時候被電電的很慘..... 所以到現在一修有比較高壓的東西, 都會有陰影喔.....

网友:
1.取下水平晶體...測b+電壓是否140v以下?
2.如超過電壓!測電源一側的電阻..68k...120k....150k...全部換掉..
3.如沒有超過電壓..換上水平晶體後..注意旁邊的高壓電容!
4.注意主ic旁的振盪器...記得好像是橘色503...38...

网友:
回复 网友A:

." 取下水平晶體...測b+電壓是否140v以下? "   最好不要用此方法,因水平晶體會燒毀即有可能是B+電壓過高,因此水平晶體才會被打穿,但也因為水平晶體短路了,所以B+電壓會被拉低下來,如果B+電壓過高的原因沒有找出來就直接將水平晶體取下然後開機測試,此時B+電壓會因沒有負載再加上穩壓異常,電壓將飆破將近300V,電源開關晶體以及相關零件將會被擊穿,造成更嚴重的損壞

网友:
有看過有人用燈泡當假負載...不過我不知道要接哪裡跟哪裡

网友:
1.謝謝狗狗大的指導~~
2.未取下水平晶體(如打穿)b+電壓應是0v...無法判定前.後那裡出問題?
3.所以囉!水平晶體拔除之後..開機前電錶準備就緒量二次側b+電壓..一開機如電壓超過150v以上..就立刻拔掉插
頭(速度要快)..
4.如超過電壓..檢測68k.120k..150k..等電阻...一次側的元件...
5.如未超過140v..請檢查水平晶體旁的高壓電容..或主IC旁的振盪器(B503)
6.以上步驟應不至於水平振盪後的二次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