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AC 或是 ZENER 二極體測試小電路

楼主(2011-03-19):
給大家參考 開始練習FIDO 畫圖軟體,電路如有問題請給我糾正 謝謝!!
切換開關提供 DIAC 兩邊電壓測試,也可以作為稽納二極體的簡單測試...

楼主:
下圖少標示24V
SORRY 不會刪除

网友:
回覆 2# antlu

對文章按下編輯,進到編輯頁面,點一下上面的小圖示中有一個叫做圖片的,然後找到想要刪掉的圖片,按下小叉叉就可以刪除囉!

謝謝阿乾大您分享這個好用的小電路。

网友:
給大家參考 開始練習FIDO 畫圖軟體, ...
引用 网友A:

antlu 大,請問能提供這個繪圖軟體的資料嗎?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這是 痞酷網 裡面的同好分享的 FIDO 畫圖軟體請搜尋後自行下載...

网友:
回复 网友A:

謝謝,我去找找。
====================
有找到了,asdsaf大大又提供了繁體

网友:
我直接找了一個沒用的膠片相機的閃光燈升壓電路,改成MP3那種小鋰電池供電,把那個儲能電容改成很小的容量,輸出串聯一個幾十千歐的電阻,然後配合萬用表測量各種元件的耐壓的,挺小巧的。整個升壓電路+電池大概可以做到火柴盒那麼大,很小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