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虎牌電熱水瓶維修

楼主(2011-03-19):
故障情形:可保溫,無法加熱,當然是加熱線圈的問題。

量加熱線圈為開路(需低阻抗才對)

拆開看見加熱線圈燒毀

放大近照

想辦法修復的照片(用折的)

修好了!!!!
已經可以加熱,但是加熱速度很慢很慢~~~~

心得:因為這裡是發高熱,不知道要怎麼接比較好。原本想用接解短路方法,用電錶量阻抗也很低,只是不知道為什麼要把水煮沸會很慢??

网友:
就這樣卡著.... 那接點會不會良耶?

楼主:
不知道要怎麼樣改進接觸問題,下次拆開加點焊鍚看看。。。。

网友:
之前偶也是亂纏一通
好像沒有加熱慢的問題
至於其他的接法
有很多大大在底下那篇有提出
http://bbs.pigoo.com/thread-22104-1-1.html

网友:
電爇絲外面買的到嗎?
若有新的,感覺重繞應該會比較好

网友:
加熱片是否更換新品較為方便?

楼主:
1.不知道哪裡可以取得;2.可能很貴

网友:
如有需要幫忙..我幫大大問一下..

楼主:
如有需要幫忙..我幫大大問一下..
引用 网友A:

我覺得應該不便宜,所以沒問。

网友:
我有修過這一台
那個加熱片不好買
我在網拍找了很久都沒結果
後來還是請一家電器維修店代訂
真的很貴......600兩銀子

但還是比買伐算啦
新的一台近3000元啊

楼主:
修好了!!!

原本用兩片加熱絲壓在一起的方式,會有接觸不良的情形。這裡沒辦法焊接,所以就在兩片加熱絲間擠進一塊薄鋼片(一小片美工刀的刀鋒)。

現在加熱正常,速度也很快!!!連600都省了,壞了再說n_088|

网友:
這檥不是會接觸不良,再一次燒斷。
也會很危險吧???

楼主:
原本如照片中的接法已經有接觸不良的情形。

現在則是用壓力繃住,已改善。如果再度燒了也只是跟原來一樣,把發熱絲燒了而已,不會有什麼事的。況且,試試看這樣能用多久,也好!

想不出來用什麼東西能把發熱絲夾得很好???所以只好這樣了。

网友:
diy無價n_089|

网友B:
如果用冰箱銅管壓接 不知是否可以.一 點淺見~~

网友:
這個熱水瓶我家裡剛好也有一個...
只不過很久沒用了...不知還能不能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冰箱銅管壓接 不知是否可以.一 點淺見~~

嗯!確實是好想法。

不過拿不到各式各樣的銅管,以後可以考慮收集一些備用。有考慮過在電子材料行有壓接鋁管,因為是鋁的,就作罷了。再想一想,如果有不鏽鋼的管子,應該也適用吧!(想想還是銅比較好)

网友:
加熱片換新的比較好!
用焊的、用接的或用夾的,通常都不能撐很久,
很快就會燒斷!
常常要拆開修理,其實也滿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