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MS-K9N6SGM-V *2 維修.

楼主(2011-03-19):
感謝 站上的 凱文大大提供的 板子 ..才有這樣多的 維修文.
因為手邊 沒有 ~AM2 的可以試 只有~AM3 245 跟~X4 920 都不支援
所以 ~今天跑去買中古 U  250元 ~第一顆拿到壞的 `..
一些過程省略......省照片..
土砲 只適合 業餘拉 ‵ 要穩定請找專葉.
台南的 同號有要濤寶的 的講一下 我要買 ISL6312. 還有0.5MM 的錫球..1灌...用完囉

做BGA 那片 ~ALC883 晶片發燙 .

1號板子 .

880可帶用 ALC883的 電源腳電容 沒爆 1000UF6.3V 變成 1800UF..

网友:
6100的板子,我有一張,我有加散熱風扇,不然光散熱片會很燙。

网友:
可愛大,請教一下,你show的那張pcie帶燈卡,如果北橋空焊也可以常秀出來嗎?是否和cpu帶燈卡一樣空焊會有燈號不亮或閃,一片是多少大洋啊?

网友:
 BGA焊啊.... 偶要到什麼時候才有這功力....

网友:
可愛大 越來越強大,發了好多BGA植球實例
成功率實在好高,太令人欽佩了

网友:
搞的我心養養的,愈來愈想玩 BGA

网友:
nforce 6100 跟 4 兩個果然是難兄難弟啊~~~

网友:
可愛大技術越來越精進了.
越來越強大... 已經看不到車尾燈了

网友:
土砲BGA...看來技術越來越好了
我也打算買台對岸的853A來玩一玩看看

网友:
這樣看下去,真是超爽的啦,
可愛大的土砲BGA,已達到出神入化了,
pcie帶燈卡....真方便的工具。

网友:
看可愛大!值球好爽喔!

网友:
bga阿......請問用幾多度去拆下來和回焊呢
時間用多長......我玩了很久都是不能把南橋拆下來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

网友:
好厲害的維修~crazykimo大的維修  好多都是BGA的
ps:咱剛才看照片植好球的晶片【正中央是80點】 。。。。。【80點x12】==960焊點。。。
所以crazykimo大的  土炮【BGA】回焊機~成功率好高喲^-^

网友:
好厲害的維修~crazykimo大的維修  好多都是BGA的
ps:咱剛才看照片植好球的晶片【正中央是80點】 。。。。 ...
引用 网友A:

就是啊,想問可愛大收不收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