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壞的順發E-POWER 450W電源

楼主(2011-03-20):
小弟我一直接到未來老婆的投訴
他的小粉紅電腦一直容易當機
因為小粉紅電腦是我組給他的
所以囉~~東西也是我買的
前一週一直感覺電腦很燙
這次搬回家裡 一查果然是災難啊!
今天就要介紹這顆 於2009年10月5號 用$1299代價 買來的電源供應器
三年保固 很好
450W 很夠用n_131|
12 吋大風扇 也還可以接受 :on_129|
拆開一看 12吋風扇下面竟然有白色護墊:on_144| 這樣散熱會好:on_001|
變壓器已經變形:on_030|
所有的電容均已七孔流血:on_158|
才一年半~~這顆電源使用正常~頂多是一個月不關機吧!!
不過這散熱系統未免太差的吧!明天拿來去送保固看看!
超過$500就不送了! 這顆就當做學個經驗!
話說我的$600的白牌電源也沒這顆扯吧!

网友:
看不到圖說 !!

既然是三年保固 , 為何還要花錢呢 ??

還是一年保固 三年保修啊 !!

网友:
圖呢n_120|

原來是編輯中
現在看到了

楼主:
圖已經補上!!

我是利用連結的 所以重複編輯的好幾次!

网友:
咦.....螺絲孔沒貼保固貼紙?

网友:
電晶體散熱片小的可憐,想不熱也難...
建議還是買有牌子的電源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因為沒有保固貼紙 我才敢拆的
要是有我才不拆勒n_155|

网友:
我一直想不透, 風扇用膠片幾乎擋了一半的目的在哪?

怕短路? 這樣風扇在吹時不會啪啪的太吵?

网友:
我一直想不透, 風扇用膠片幾乎擋了一半的目的在哪?

怕短路? 這樣風扇在吹時不會啪啪的太吵? ...
引用 网友B:

用MYLAR擋住風扇是為了讓風集中在散熱片上頭,由內向外吹出,理論上散熱效果會比較好
至於噪音是不會啦,因為它的厚度不會很薄,用暴力扇也不會啪啪啪n_136|

网友B:
用MYLAR擋住風扇是為了讓風集中在散熱片上頭
理論上散熱會比較好,實際可能要測試過才知道... ...
引用 网友C:

嗯, 所以那個變壓器才會 "熱情到爆" ..

网友:
拆開一看 12吋風扇下面竟然有白色護墊n_144|  這樣散熱會好n_001|
變壓器已經變形n_030|
引用 楼主:

有那片是這樣吹(理論上)

沒那片會是這樣(理論上)

另外變壓器應該沒壞吧?

网友:
chiaomuchin 還真有心..

不過再看了看, 這台該有的也都有了, 在一些細節上, 也注意到了.. ^_^

网友:
像這種未過保的產品,
要送保固最好別拆
被退修的機會很高
不然就是要再花錢保修

网友:
之前..順發在特價時..有去看了一下..
不過一拿到手上.晃一晃..就又放回去了..
450W的重量..比我的台達350W..還輕....
這....肯定偷料不小....

网友:
之前朋友 送~黃色小屋...一年免費 ~第2年都會收   代送費..

网友:
如果是1000出,建議買更有品牌的較有保障,
順發之前有顆「靜音王」的,品質也不太好。

网友:
其實1000出頭可以買有保固350w ~ 400w 的power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請儘量在論壇發圖,越來越多圖失連了。

謝謝配合。

网友:
變壓器的外觀這樣是正常的,不過二次輸出側環型電感已經明顯過熱變色
加膠片的主要原因是不讓風抄捷徑直接從排風口排出,而是經過電源內部
這顆是CWT代工,電容會爆是使用的品牌不佳所致,風扇也可能已經不轉(卡死等)導致散熱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