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餅裡面沒有太陽 , 長頸鹿美語沒有長頸鹿 ....

楼主(2011-03-20):
想洗眼鏡所以去買了超音波清洗盒, 外觀挺不錯的說.....
外盒還寫超音波水流震動 .....瓦解頑垢....清潔髒污輕輕鬆鬆......
本以為科技發達大量製造所以降價了, 以前很貴的說.....
裝上電池 (這裡就已經覺得怪怪的了)
洗了半天都洗不乾淨 , 聲音也怪怪的.....
拆開看看 差點暈倒
媽  我中招了

网友:
呵, 所以記得以後買這類產品, 一定要小心, 嗯, 最好可以的話, 要求拆開看看啦..

這裏也有篇.. 安慰一下自己囉..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23552

网友:
馬達的振動頻率和超音波振盪子差太多了...

家庭用可以參考CODYSON的產品,品質還不錯
小弟之前有買一台,用溫水洗手錶效果還不錯,尤其還可以洗POWER...
沒錯! POWER真的剛好可以丟進去洗,對付網咖的壞POWER還滿好用的,雖然後續烘乾很麻煩

楼主:
我摘下眼鏡  一併交給店員  請他把我的眼鏡洗乾淨  他就退錢給我了啦
突然想要把我十年前做的地震警告器拿出來量產算了

网友:
媽  我中招了
引用 网友A:

偶一看到這句...... 笑的差點沒噴出來 .....

多啦A夢大除了百寶多外.... 搞笑功力果然也不同凡響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地震警告器n_030|
零件好像硬碟拆出來的…

請問我可不可盜版n_151|

网友:
正想買一台來洗眼鏡,看來要多訪幾家了,
不過還是很擔心買到黑心貨。

网友:
現在超音波晶片已經都買的到了~~
我就有買幾片回來玩過...
只是~~不知道要如何控制...
晶片都會標高溫......
在等W大把這相關電路圖找到PO上來~~好趕快下載回來玩的說

网友:
一台多少錢的阿n_139|

楼主:
恩 線路我好像有  我找找看  只是以前買不到震盪子 所以沒做
那是硬碟的鋁圈  只要晃動就可以知道是不是地震還是錯覺了  但必須放在無風的地方
我做了一下功課  最起碼必須買插電的  超音波清洗這種東西會吃比較重的電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實只要你找製造震盪子的廠商或代理商,他們一定會提供電路,然後我們再改良。
一般我們都這麼做。

网友:
回复 网友A:

電路我以前也有,還有製成品用於藥劑分離,使用六個震盪子,不過那台搬家後已不知去向,比較可能的下落是被烏骨雞學姐賣掉當私房錢,也有可能被塞在某處等升值,現在你知道我們這一行為什麼賺不到什麼錢了吧!因為都拿去買這些阿里不達的東西了。

网友:
看到那顆馬達....
直覺想到兩個東西....
跳蛋和手機....
因為這兩樣東西都可以震動,裡面的結構都是這樣子的....

网友:
看到那顆馬達....
直覺想到兩個東西....
跳蛋和手機....
因為這兩樣東西都可以震動,裡面的結構都是這樣子的 ...
引用 网友C:

跳蛋...這個東西的用途要請雷大出面說明了....

网友:
看到那顆馬達....
直覺想到兩個東西....
跳蛋和手機....
因為這兩樣東西都可以震動,裡面的結構都是這樣子的 ...
引用 网友C:

   哈哈~~~跳蛋.....
裡面的馬達確實是一摩一樣的.....

网友:
說到跳蛋...怎麼不見雷大的身影~~~

网友:
因該是論壇剛修好~~~
還沒機會發言

网友:
卡爾大果然是不玩遊戲的認真好國民
我只想到PS2的那個振動手把